电机选型

楼主(2024-09-25):
使用变频器调速,4级异步电机+18速比减速机,和使用6级异步电机+12速比减速机,假定输出转速一样(电机为132KW,用于塑料挤出行业)。
请教一下:1:速度100%,哪个电机省电。
2:调节速度60%-80%,哪个电机省电。
3:输出负载10%左右波动,哪个电机省电。
4:最终考虑成本、噪音、节能、维护及寿命,哪个方案会好一些。
感谢!

网友A:
虽然理论上功率一样耗电量是一样的

级数多是不是表示绕组更多?绕组多电线是不是更长?更长是不是更耗电?

网友B:
功率一样耗电量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一样耗电量就一样

奇怪的是实际测试下来4级会省点一点,特别是输出转速相同,负载±10%波动下,4级电机电流波动比6级电机波动小,电流值也小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理论上功率一样耗电量是一样的

级数多是不是表示绕组更多?绕组多电线是不是更长?更长是不是更耗电 ...

奇怪的是实际测试下来4级会省点一点,特别是输出转速相同,负载±10%波动下,4级电机电流波动比6级电机波动小,电流值也小5%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实际测试下来4级会省点一点,特别是输出转速相同,负载±10%波动下,4级电机电流波动比6级电机波 ...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标定功率和实际功率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标定功率和实际功率不符

测的实际负载电流,同机型配置都不动,更换电机,更换速比。5%算最低,4级大约少5-9%电流(大约12-23安培),输出转速一样,很奇怪。效率正常相差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的实际负载电流,同机型配置都不动,更换电机,更换速比。5%算最低,4级大约少5-9%电流(大约12-23安培 ...

光测电流不对,要用有功功率表

网友:
转速高效率高,但减速机成本高吧

网友D:
在同等功率的条件下,6级电机通常会比4级电机更贵。这一价格差异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电机规格与性能:6级电机相比于4级电机,其规格更为先进,技术含量更高。通常,6级电机的转速更快,效率也更高。这种性能上的提升意味着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能力,从而增加了制造成本。
材料成本:6级电机通常采用更高级的材料,如优质的铜线、优质的铁芯等。这些材料本身的价格就高于普通材料,因此也是导致6级电机价格更高的原因之一。
生产工艺:6级电机的生产工艺通常比4级电机更为复杂。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好的生产设备和更高的生产工艺水平,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工时和更高的技术含量。这些都会增加生产成本,进而反映在售价上。
市场需求:由于6级电机的技术先进、效率高,其应用范围也相对更广。这种市场需求的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的上涨。
综上所述,同功率的6级电机通常会比4级电机更贵。当然,具体价格还会受到品牌、型号、销售渠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购买时,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来选择适合的电机。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一看就是ChatGPT的产品……这玩意真的是正确的吗

网友(点评):
百度的文心一言,有问题,6级电机转速更低这点是错的

网友(点评):
6级转速更高的表述是错的,4级理论1500,6级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同等功率的条件下,6级电机通常会比4级电机更贵。这一价格差异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电机规格与性能 ...

哪里抄来的?错的这么离谱

网友(点评):
哪错了,4级比6级贵????

网友(点评):
6级电机的转速更快,光这句就够了吧

网友E:
1.同一个品牌,同一种电机,4极比6极便宜,这是真的。
2.设计时候,能用4极就不会用6极,除非购买的减速机本身就是这么搭配的,其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证输出转矩或者输出转速等参数。
3.你这个速比也是挺怪的,很少有18,12这种速比,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减速机。
4.我们搞设计,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般都是4极电机。

网友F:
看了好多讨论,对于一般选4极电机的原因都没说到点子上。对于同一功率来说,6极电机力矩要大50%,所以制造成本要大,尺寸也要大,对普通Y电机来说,通常会大一个机座号或长一个序号。同理2极电机会尺寸更小,用料更少,但转速高会振动大,对动平衡要求高,所以能保证制作水平的场合会选用2极电机,有时为了减去减速装置,也会选用8极或更多极的电机,虽然成本高一点,但传动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同一个品牌,同一种电机,4极比6极便宜,这是真的。
2.设计时候,能用4极就不会用6极,除非购买的减速机 ...

12和18只是个比方,正常是16比,基本我们要保证输出转速要60转左右,减速机基本在二级速比里选择,所以大部分都是选择6级电机,前段时间测试使用4级电机的时候有点反常,感觉比较奇怪。

网友(点评):
让你们机械设计师出设计方案。不要只从电气的角度考虑。可能你们考虑的太偏了。选用减速机的指标不只有转速和速比,还有转矩。转速和速比,确定了一个,另一个就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好多讨论,对于一般选4极电机的原因都没说到点子上。对于同一功率来说,6极电机力矩要大50%,所以制造 ...

现在确实有考虑噪音问题,我们主要看电机功率因素,对比相差不大,测试了2个4级电机结果都是这样,目前考虑的是同一频率下6级和4级电机对应减速机输出扭矩上的差异,后期再详细测试一下。

网友:
你要详细测试,应该用有功功率来测,光测电流是不客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实有考虑噪音问题,我们主要看电机功率因素,对比相差不大,测试了2个4级电机结果都是这样,目前考 ...

一般减速机的声音比较大,因此直驱是噪音最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