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吸附问题

楼主(2024-09-25):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真空吸嘴能稳稳吸附PCB板的正面啊,板子正面凹凸不平元器件大概高两个毫米左右,而且板子很窄,最窄的8mm。尝试过施迈茨的流量吸嘴,感觉效果不太好,因为吸附后有动作,流量吸附稳定性很差。

补充内容 (2024-9-26 15:54):
公司保密非常严格,但是都是细长薄的PCB,而且吸取正面后(pcb的正面朝下),需要翻转把PCB背面贴到产品上

网友A:
你最好找至少3个没有元器件的空地,用小吸嘴吸
我已经吃过吸盘的亏了,能吸的面积太小,稍微震动就掉了,最后乖乖换成夹爪

网友B:
换海绵吸盘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找至少3个没有元器件的空地,用小吸嘴吸
我已经吃过吸盘的亏了,能吸的面积太小,稍微震动就掉了, ...

没有元器件的地方很小,最小的吸盘都放不下,而且PCB的背面需要粘贴上去,夹爪是不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海绵吸盘应该可以吧

海绵吸盘有很多问题,首先是静电问题,其次海绵吸盘容易卡住元器件,导致PCB损坏,而且作业精度比较高,海绵吸盘不好控制

网友:
可以发个需要吸附的物料图片吗?

网友:
贴满了器件真不好整,需要事先考虑预留位置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元器件的地方很小,最小的吸盘都放不下,而且PCB的背面需要粘贴上去,夹爪是不能使用的

我和你遇到情况一样的,也是背面有用
所以夹侧面啊 怎么就不能夹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吸盘厂家,寄样品他们测试;

网友:
PCB板抓取其实是个很麻烦的工况,最好看一下实物,或者给一下基本图纸,以便确认选择何种吸盘。
8mm的宽度,如果高度差2mm,其实可以用吸盘,关键是看贴装物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的公司好像用的海绵吸盘

网友:
可以使用PCB吸盘,用密集的小吸盘和大流量真空发生器,及时破真空也可以吸住的。淘宝一大把。

网友C:
怎么贴补,上传图片了。

网友:
小吸盘,多放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贴补,上传图片了。

这个集成式的,有几个漏的话有影响吗。我找的施迈茨也是使用的真空发生器大流量的吸法,但是因为大流量他们吸盘直径很大。而且吸取之后不稳定。动作不太好,容易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遇到情况一样的,也是背面有用
所以夹侧面啊 怎么就不能夹了

刚检讨了一下,部分PCB,有一侧几乎被软PCB覆盖满了,这点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