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与workbench分析后结果差异较大

楼主(2024-09-25):
同一个模型,同一种边界条件,和同一种外载荷条件下,都采用静力学分析 workbench分析的结果就比较理想,而SolidWorks simulation的结果就不理想
workbench 分析的应力也就是20MPa左右,综合形变量为0.0233mm,而simualtion的von miss 应力分析后是32MPa,细化网格后变成45MPa了,还不收敛,形变量为0.034mm
听说SolidWorks simulation 静力学模块与workbench是一样的吗?那差距咋那么大呢
也不知到底听谁的了?
另外分析时发现应力集中的地方跑在圆角的边线上了,这个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刚入行研发小白,那里有系统学习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的教学资料啊?

网友:
那肯定是你错了,或者worksbench错了,以前对比过,在经典材料力学模型下,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结果与经典公式完全一致。
反倒是worksbench由于英文全屏,加上操作方法不一样,非常有可能把前处理条件搞错,结果自然也不对,不是说结果没出现异常就等于结果正确。
你这么想,达索系统年年更新simulation版本,难道研发不花钱吗?simulation年年上市销售,难道不赚钱吗?
真如你所说有什么致命缺陷,早被市场淘汰了。

网友:
两个软件的求解原理是一样的 结果一般差距也不大的

网友(点评):
差距我觉得最多2%以下

网友:
你都超过百分之50了肯定你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还没有到纠结数据的程度,都是看趋势。10%以内就算精确。

网友:
把模型发上来,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多半是边界条件不一样。网格的差异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100%都是人的问题

网友:
没图,没说明具体边界条件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