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丝级测量

楼主(2024-09-25):
想要确定两个传感器之间的竖直位置名义尺寸163mm(精度在0.01mm及以上),经过尺寸链的计算公差在6~7丝之间,想通过现场装配后测量的方式维持精度,但量具长度103mm,IT5公差带1.5丝,加上传感器检测精度0.1丝(检测基准距离30mm)已经超差,据说三坐标可以检测,但装配后体积有点大不知可不可行。烦请各位大佬出出主意。拜托了

网友A:
传感器,不可以有补偿量去调吗。。。。。。。。。你这种靠两个钣金件,打两颗螺丝,就想保证某个特定距离,在我看来是天方夜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不可以有补偿量去调吗。。。。。。。。。你这种靠两个钣金件,打两颗螺丝,就想保证某个特定距离, ...

抱歉,我没懂你补偿量的意思,我是想要通过测量两传感器竖直距离减去传感器距离中间壳体的距离测得壳体的高度,调了传感器直接就不知道实际尺寸了吧。这个方案不行是因为钣金刚度不够吗?还是折弯没办法保持垂直度?亦或是螺纹连接不稳固?可以说的具体些嘛

补充内容 (2024-9-26 08:44):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并不是实时监测163mm的高度,只是进行测量两传感器间隔尺寸后减去传感器据工件表面距离,所以超差也不影响,会同时增大(减小)两个尺寸,不影响计算

网友(点评):
测量系统不可靠,达不到你的目的。但我很好奇,你是想靠传感器实时监测163高度,如果超差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整呢?自动调整还是手动调整呢?手动调整不亚于组装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要测量介于两个对射光电传感器中间壳体(产品)的高度(厚度)。如果是测量壳体单一位置,一个光电传感器就够用了。先找到一个测量基准面,一般选择壳体(产品)的载放面,光电传感器归零,然后放上产品读出数据。不知道理解是否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要测量介于两个对射光电传感器中间壳体(产品)的高度(厚度)。如果是测量壳体单一位置,一个光 ...

我面临的情况是需要测量三种不同规格工件,放于检测台上的基准面已经被规定,我所检测的两个平面分别位于基准面上方与下方,不同规格距离不同,所以这种方式我不能使用,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三坐标当然可以测,距离和平行度都可测出来,就看你所说的装配后有点大看到底有多大,三坐标也有大小,一米见方的尺寸一般是可以放入的,具体看可测最大尺寸范围了。但你精度要求都那么高了,用钣金折弯件来固定确实不太可靠,刚性就不好,加工精度也差。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感觉这个感应器固定方式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