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批量转DWG或PDF

楼主(2024-09-25):
solidworks批量转PDF或DWG后,有个别符号被替换为“截面视图”,但正常在solidworks里面单独导出却没有这个问题,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肯定是批量转搞的锅呀。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自带的工具里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自带的工具里面实现

上面出现的问题就是用SOLIDWORKS自带的插件批量转才出现的。

网友:
用的大工程师没这个问题

网友:
不用打开SW,不用联网,一个宏命令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