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可以改零件图名称后工程图也改过来的宏

楼主(2024-09-25):
求solidworks可以改零件图名称后工程图也改过来的宏,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下!非常感谢!cszhouhaixiong@163.com

网友A:
这个吗?装配体中零件工程图同步改名

网友(点评):
大佬这个只能在装配体模式下改,零件模式下有这样的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装配体中零件工程图同步改名

很方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装配体中零件工程图同步改名

大侠,有没有一键导出CAD和pdf 的宏呀

网友A:
你自己测试下。我一般不用这些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测试下。我一般不用这些宏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

转pdf dwg可以用自带的功能 自带的可以批量的

网友(点评):
还不一定,之前安装了一个版本的图纸导出功能是不可用的,只能单张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pdf dwg可以用自带的功能 自带的可以批量的

网友:
谢谢2楼大神分享。

网友:
搞个插件 这些功能有

网友:
你可以换一种方法:零件建模时加一个自定义属性,图纸模板里对应栏链接上这个属性即可;以后改名称就改那个属性

网友:
用大工程师的属性卡和工程图标题栏关联

网友(2025-03-05):
谢谢2楼大神分享

网友(2025-05-22):
感谢2L大神的分享,找好久了!!

网友:
谢谢大神啦!我不太喜欢用宏,总认为宏和插件一样会降低SW运行速度,尤其3000零件以上的情况。所以一直不敢用。

网友:
不是自动的吗, 我该了零件名字,工程图纸也改了

网友:
不知道 我这个一直是自动的

网友:
有一个方法,就是去问Deepseek,她会帮你写出宏代码。

网友(2025-07-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装配体中零件工程图同步改名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