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万向节结构下压问题

楼主(2024-09-26):
(图片)

网友:
说什么胡话呢
难道图中黑圈位置的物体没有被固定住吗
还有哪个物体是电批?

网友(点评):
电批和下边的批头座固定在两个独立的滑块上,靠左边那根红色的杆弹性连接。两个滑块之间不会有相对滑动吗?有的话万向节不会有打平趋势吗

网友:
看图,好像是限位了的。可以用吧

网友(点评):
只有电批头和最下面的导向套限位,不过上下方向都没限位

网友:
你的箭头把图挡住了

网友:
看图应该压了批头呀,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批头和电批固定在一个滑块上联动,怎么会压死?你的联轴器又不是可以伸缩那种。电批是在弹簧支撑下浮动,不受向下的直接压力。

网友:
电批下压,批头也要跟着动,连接长度固定了

网友(点评):
连接长度没有固定吧,通过连杆和弹簧弹性连接了

网友(点评):
万向节没有伸缩功能的。气缸下压,只有短的那个弹簧有缓冲作用。电批和批头应该固定在同一个滑块上,依靠连杆和弹簧连接,电批转动,批头估计会上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