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那位老板可以做啊

楼主(2024-09-26):
材料是5052-H38的

网友:
坐等大佬分析。

网友A:
你给得起钱吗,6000一件,保证精度,不过你应该也无法对0.005进行测量,把公差放到0.02,也是你有能力测量的,单 件要价150,批量15

网友B:
微米级别的啊,要这么精密的吗,当我们还在几丝几丝,你们都到微米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得起钱吗,6000一件,保证精度,不过你应该也无法对0.005进行测量,把公差放到0.02,也是你有能力测量 ...

要是可以放公差,我就不在这里问了,是客户的一个半导体上用的零件,他也在找资源能加工的

网友(点评):
不用找,6000一件,下单就行,保证达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米级别的啊,要这么精密的吗,当我们还在几丝几丝,你们都到微米去了

我看图纸也说一般的做不了,我们自己的供应商也做不了,所以在这里问的

网友:
找做精密冲压模具的去做,他们能搞

网友:
机床上能保证精度,下机后可能满足精度,送到客户手上可能就不满足精度了

网友:
薄板件,长度公差这么严。加工不难,最主要时工件夹紧变形难以控制。
夹具夹紧和松开,工件的长度就会有变化

网友:
导轨上的什么零件?公差要求这么严

网友C:
347mm±0.005

你知道这个什么概念么

网友:
347mm±5um相当于IT2精度,是属于高精度水平,好奇是用在哪里。

网友:
6mm铝合金 这么长 拿在手上就像弹簧一样了吧
即使加工合格了  检测时估计也要约束状态下检测才能合格

网友:
铝镁合金 我可以做

网友D:
这个零件就算做出来换个时间或地方检测结果都不同

网友:
能做,哪里的,加一下18476337365

网友:
加工工艺如下:
1.尽量挑选好一点同型号厂家材质,现在有厂家平面铝,减少加工变形量。
2.cnc加工尽量用真空吸或冰冻,单边余量3mm,平面度控制在0.5/米以内
3.若平面度超差,冲压整形
4.磨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就算做出来换个时间或地方检测结果都不同

热膨胀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7mm±0.005

你知道这个什么概念么

我知道我这里做不了的,所以问一下,是客户在找能做的,让我们帮忙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这里做不了的,所以问一下,是客户在找能做的,让我们帮忙问一下

给春哥做啊

网友:
这个工件就是加工的话,下了机床一概不认的。你用热膨胀系数算一下,温度变动超过1℃就尺寸超差了。

网友(2024-11-14):
大概查了一下,6061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在20°C至100°C的平均值为22.8 x 10^-6 1/K,347mm长度,温度差别1°,长度约变化0.08mm

网友:
不看价格 都可以做

网友(2025-01-1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