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为啥这么设计的吗,感觉是浮动的

楼主(2024-09-26):
如图中红色框内所示,为啥在型材框架的一端设计成这种形式,而不直接用两块平板固定

网友A:
另外一边看不到,可能是固定的吧?这边只是为了留余量安装误差?

网友B:
双层框架:
双层设计增加了结构稳定性,并使力在整个框架上分布得更加均匀。这减少了夹具的整体柔性和移动,有助于减震。

铰链结构:
铰链机制允许层间有受控的灵活性。这种受控的运动可以帮助吸收和分散由机械臂移动、吸盘接触或搬运钢板时产生的振动。
铰链可以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允许框架在对齐上进行微调,同时减少外部力的影响。

网友C:
交换工作台,工厂可能要吸很多规格,所以设计这个快拆,交换工作台用,下面的有快换需求

网友(点评):
春哥不怼人 说的一些建议还是挺有见地的

网友(点评):
对 便于拆卸

网友(点评):
春总一阵见血,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但是这样不会增加重量吗,对手臂也不好,惯量太大

网友(点评):
是的,上面一层相当于通用接口,下面一层负压吸附可以更换成适应其它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工作台,工厂可能要吸很多规格,所以设计这个快拆,交换工作台用,下面的有快换需求

分析的对

网友:
这个结构不能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换工作台,工厂可能要吸很多规格,所以设计这个快拆,交换工作台用,下面的有快换需求

想问一下,没看到的机构那一面也是用的这种铰链式的吗,这样的话不会晃动吗,感谢

网友(点评):
另一边有类似于“肘夹”之类的快锁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边看不到,可能是固定的吧?这边只是为了留余量安装误差?

我也看不到另一边,从一个样册上看到的这个机构,所以不知道另一边是不是固定的,没用这种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层框架:
双层设计增加了结构稳定性,并使力在整个框架上分布得更加均匀。这减少了夹具的整体柔性和移动 ...

你是接触或者说设计过这种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工作台,工厂可能要吸很多规格,所以设计这个快拆,交换工作台用,下面的有快换需求

春哥,水平高

网友:
浮动结构有利于吸盘吸取工件

网友:
板材放置前需要进行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层框架:
双层设计增加了结构稳定性,并使力在整个框架上分布得更加均匀。这减少了夹具的整体柔性和移动 ...

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