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件,边线法兰的的左右长度怎么设置呢,不是法兰深度啊

楼主(2024-09-26):
请问钣金件,边线法兰的的左右长度怎么设置呢,不是法兰深度啊

网友:
特征的草图里面修改

网友:
设计树找对应特征里的草图

网友:
编辑法兰轮廓那个按钮看到没?就是它,,,,

网友:
钣金专业

网友:
找到草图  编辑草图  光标指向需要移动边线按住左键拖动  标注尺寸

网友:
左侧的 编辑法兰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