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吨压力机设计用多厚的板材?

楼主(2024-09-26):
我这宽其实不是压力机,是按着单柱压力机的样式画的。
它其实是个测试设备,中间会放一个升力100吨的油缸,
主要是部件1下部支撑,2主体框架,用的4根30个厚的板,3顶部支撑,三部分靠8根直径40的销子连接固定。
顶部支撑的板都给到25了,仿真受力分析时安全系数依然小于1,是设计不合理么?
我看别人的100吨压力机都是15的板子也能用,这是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大神答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结构【1】小蛮腰,两头大,中间小;【2】4根黄色的立柱,左右不对成(左边2个连接槽钢,右边1个);【3】你要把力线(力流)画出来,类似于通电导线中的电流,上下联通,你就会发现4块立柱板,力线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过于集中。【4】你这个结构“长*款*厚”比例非常不协调,甚至会出现前后方向的扭曲。

网友B:
刚性原则,对刚性无要求8的板也可以,对刚性有要求,比如四柱压力机,上板用180厚的铸铁板,中间用150的铸铁板。下面用200的板,你看别人压力机用15的板,你哪看的,我看都 是过200厚,300厚的也见过,这种压力机,工作时,下面还要垫一块100厚的热处理后的板子,因为刚性差,只有下垫板刚性够,才能保证压货时精度,比如要求精度0.02,没有下垫板,一压就变形,根本无法达到精度,只好下面再垫一块,上面垫一块,减少受压变形,来达到使用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原则,对刚性无要求8的板也可以,对刚性有要求,比如四柱压力机,上板用180厚的铸铁板,中间用150的铸 ...

我从淘宝看的这种整体都是15的板。  我那个不是压力机,只是想让它承压,就相当于千斤顶在中间上下撑它。给这么厚的料够么?Q235。

我那个底部单独受力分析时,安全系数一直小于1,同样是工作台面受1000千牛的力,为啥人家用15的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厂家也是牛逼,15的板抗100T的压力,这谁能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淘宝看的这种整体都是15的板。我那个不是压力机,只是想让它承压,就相当于千斤顶在中间上下撑它。给 ...

这个看你怎么认为,比如说,淘宝上的3D打印机,皮带传动,人家也标精度0.002,大厂,国内最好的机床厂,比如长征厂,他做的机床80W一台,也只敢标0.02,山东一个人的小厂,敢标0.003,
这个看你胆子大不大,胆子大,用3MM的板也能用,
人家100T也行,这个话怎么说,这淘宝上的有标准吧,比如国标,他能达到国标吗,他有合格证吗,有测试吗,比如加载到100吨,这些都 是没有的,比如国产货车,标载重33吨,标载的就拉33吨,胆子大的敢拉330吨,
淘宝上手指大的电机敢标功率350W,正规厂家,大腿粗的才标350W,难道正规厂家都 不如这些小厂?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前几年做个翻转机,算下来只要四千瓦电机,我就选了七点五千瓦电机,配七点五千瓦安川变频器。结果采购买个电安380的变频器,七点五千瓦的试机就烧了,换个十一千瓦变频器上去,还不时出现带不动。

网友:
大吨位油压压力 分两种机构比较常见

第一:四柱式 3楼 有说

还有一种是 门式的4楼

要主要 梁的最大弯曲变形

网友:
梁的长度很重要

网友:
太薄了,会变形

网友C:
我最近做的一款C形压机,6吨额定载荷,侧面两块C形板,用的40厚的钢板,有限元分析才能勉强达到预期形变量;
额定压力的情况下保压,对模具上下面有平行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做的一款C形压机,6吨额定载荷,侧面两块C形板,用的40厚的钢板,有限元分析才能勉强达到预期形变量 ...

两侧C形是用40的板拼焊么?

网友(点评):
不是拼焊的,是一整块钢板加工成C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结构【1】小蛮腰,两头大,中间小;【2】4根黄色的立柱,左右不对成(左边2个连接槽钢,右边1个) ...

力线怎么画?用软件分析么?

网友(点评):
手画就可以了。再举一个例子,类似于流体力学中,层流状态下,液体流过不同管径的管道,管径粗,流线稀疏,管径细,流线密集。最后在粗管道过渡到细管道的部位,流线从稀疏变成密集,这个部位就是应力集中处。

网友:
就一个有限元分析的安全系数分析就能定性板薄厚,你真是胆大。
力学分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一个要写计算书的。
你以为光静态力学分析吗?还有动态力学分析,还有疲劳分析还有振动模态分析等等。

网友:
在轧机行业一般大压下量基本门式牌坊结构,浇铸的。只有本身实力硬才能硬碰硬,你这个薄板焊接有点差点意思,还是看你用途,毕竟你最大是100,最大用不用的上不是看个人

网友:
我做的10T的压机就用了40厚的板,除了受力足够,还得保证设备整体的刚性、稳定性。别省那点材料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线怎么画?用软件分析么?

参考一下

网友(2025-03-19):
你这个要改结构,不能只单纯增加板厚,避免应力集中处,比如调整结构件位置,应力集中处倒圆角,圆角处细化网格,具体操作方法,一两句讲不清楚,需要经验积累判断,找点资料学习下,张晔老师的视频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这个有限元做的太粗糙了,多看下教程资料,张晔老师的很好。有限元分析想要做好,涉及到改结构,倒圆,避免应力集中,细化圆角处的网格。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