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声如暴雨

楼主(2024-09-26):
我们厂买了一条倍速链,噪音大的普通下雨。厂家反复调节了好几天,还拿锉刀修了,都不能解决问题。它这个是钢制链条,垫在下面的条子也是钢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来个图看暴雨

网友:
垫塑胶条的吧

网友:
润滑不足:链条长时间工作后,润滑剂可能会干涸或者被污染,导致链条与链轮之间的摩擦增大,从而产生噪音。
链条磨损: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链条会逐渐磨损,特别是链条节距变长时,会导致链条与链轮的配合不良,产生异响。
链轮磨损:链轮同样会因为长期使用而磨损,特别是齿形磨损后,链条在运转过程中容易跳齿,产生撞击声。
链条张紧度不当:如果链条过松,运行时容易出现摆动,导致与链轮或其他部件碰撞;如果链条过紧,则会增加链条与链轮之间的摩擦力,导致噪音。
安装误差:安装链条时如果位置不准确,如平行度、垂直度等不符合要求,也会引起噪音。
异物进入:如果有灰尘、金属屑等异物进入链条与链轮之间,会在运转时产生额外的摩擦或撞击声。
链条松弛:由于负载变化或长期使用,链条可能会变得松弛,尤其是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这种松弛会导致链条拍打链轮,产生噪音。
轴承损坏:链条传动系统中的轴承如果损坏,也会产生异常噪音。
结构共振:某些特定的速度下,链条及相关的机械结构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导致噪音增大。
制造缺陷:如果链条或链轮本身存在制造缺陷,比如材料硬度不够、加工精度差等问题,也可能引发噪音。

网友:
你这个倍速链制作的不标准

用卡尺测量 对着国标 看一下公差怎么样

网友:
垫个工程塑料

网友:
耳塞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底下的托板加层尼龙
估计是你家厂房空间大回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的托板加层尼龙
估计是你家厂房空间大回响明显

不能用塑料,我们以前买的塑料垫块倍速链,塑料磨损了链条高度下降,工装板直接干磨铝型材了。

网友B:
所以说,贪小便宜,得不偿失。直接买大厂的,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贪小便宜,得不偿失。直接买大厂的,啥事没有。

我们就是大厂,领导贪小便宜三家比价,被人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