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叉滚子轴承

楼主(2024-09-27):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类似转盘的结构,由于工况的原因,考虑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或者直接用交叉滚子轴承,转台转速大概需要到3000rpm。
用交叉滚子轴承结构会简洁很多,但是我的映像中交叉滚子轴承使用场合转速都不高,请问交叉滚子轴承转速达到3000rpm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叉滚子轴承不就回转支承吗,那玩意上不了高速。角接触轴承就没问题

网友:
转速远远达不到。
想要简洁,直接上DD马达,不过也达不到3000转

网友(点评):
DD马达 上用的什么轴承

网友(点评):
好像也是交叉滚子轴承,DD马达转速也就五六百转

网友(点评):
DD马达一般用的回转支承轴承,也见过自己设计的类似模块用的是角接触轴承,负载比较小的情况

网友A:
专业的东西要找专门的轴承,这不是普通的交叉滚子轴承,说说工况吧,负重多少,单向旋转还是双向?不计成本可以按楼上找DD马达,如果要控制一下,可以分项看看洛轴的轴承,具体型号需要找对方咨询。

网友(点评):
工况:有振动和冲击,要求纵向和垂向冲击都要求3个g 负载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转向:需要双向转动,但是是一个方向停机后才会反向转动。 成本目前不考虑,DD马达转速不够,重量还大。准备参考DD马达结构,用力

网友(点评):
找我洛阳轴承问问吧,有合适的选型

网友:
找专业的人问。
找到轴承厂的销售或代理,选型,查参数。

网友(点评):
看了一些厂家的手册,都没有查到这个参数,看来只有找厂家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东西要找专门的轴承,这不是普通的交叉滚子轴承,说说工况吧,负重多少,单向旋转还是双向?不计成本 ...

工况:有振动和冲击,要求纵向和垂向冲击都要求3个g
负载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

成本目前不考虑,DD马达转速不够,重量还大。准备参考DD马达结构,用力矩电机直接驱动,自己设计定子外壳和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东西要找专门的轴承,这不是普通的交叉滚子轴承,说说工况吧,负重多少,单向旋转还是双向?不计成本 ...

工况:有振动和冲击,要求纵向和垂向冲击都要求3个g
负载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转向:需要双向转动,但是是一个方向停机后才会反向转动。

成本目前不考虑,DD马达转速不够,重量还大。准备参考DD马达结构,用力矩电机直接驱动,自己设计定子外壳和转轴

网友:
转台负载多大?
别自己趟啦,噪音和震动你都搞不定
给你指条明路,直接淘宝搜 主轴单元

网友(点评):
主轴单元太夸张了,重且大。安装位置特殊,这种样肯定不行

网友:
这题我熟
力矩电机+角接触轴承或者推力滚子轴承。
交叉滚子轴承确实转速不合适,力矩电机现在国产的也有好多,进口的 西门子和 etel

网友:
用个旋转支撑

网友:
NSK - 日本NSK是一家世界领先的轴承制造商,提供多种类型的交叉滚子轴承,包括专为高速应用设计的型号。NSK的交叉滚子轴承以其高精度、长寿命和可靠性著称。
THK - THK也是日本的一家知名公司,专门生产直线运动系统和相关部件,包括交叉滚子轴承。THK的轴承以其高刚性和高速性能而受到广泛认可。
IKO - 另一家日本企业,IKO以生产各种类型的轴承而闻名,特别是其CRBS系列交叉滚子轴承,适合要求高精度和高速度的应用。
SKF - 瑞典的SKF是全球最大的轴承制造商之一,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专为高速应用设计的交叉滚子轴承。
普瑞森(PRS)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 位于中国洛阳的普瑞森精密轴承有限公司专注于生产精密交叉滚子轴承,其产品适用于机器人、精密机床等领域的高速应用。
洛阳鸿元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 同样位于中国洛阳,这家公司生产的HRAU系列交叉圆柱滚子轴承特别适合需要重量轻、紧凑设计的应用,能够承受较高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况:有振动和冲击,要求纵向和垂向冲击都要求3个g
负载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转向:需要双向转动,但 ...

1. 小DD马达是能到3000转的 市面上也有不少2. 最近在研究气浮轴承,市面上有一些气浮DD可以跑得挺快的,比如Newway, 艾森博格这些,但是比较贵,且在你这么大冲击环境下感觉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况:有振动和冲击,要求纵向和垂向冲击都要求3个g
负载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转向:需要双向转动,但 ...

这样的轴承直径貌似不能太大,需要跟专业技术了解了

网友:
推力轴承+深沟球就行啦。毕竟才2公斤。

网友:
推力球轴承 + 角接触成对的 或者再加一个圆柱滚子轴承   我这边都是1500转 直径600多  负载15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