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机械设计遇到的面试问题

楼主(2024-09-27):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2.Q235,Q代表什么235是

3.40cr常用的热处理工艺

4.调质处理的目的是

5.轴孔配合有哪几种

6.G7/h6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7.典型的机械传动有哪些种类

8.滚珠丝杠传动的优缺点

9.同步带传动的优缺点

10.气压缸调速阀常用进气节流阀还是排气节流阀

11.伺服电机选型时主要关注些什么

12.一工字梁两端支撑中间施加一个向下的载荷问上、下翼板分别受到的应力主要是拉应力还是压应力

13.直线度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14.如何使用百分表测量工件直线度

15.阐述机械设计的一般过程有哪些

16.如何看待加班

网友:
认真工作三年应该可以回答大部分问题。

网友(点评):
这些书上都 有,

网友(点评):
春哥,我在摸鱼,你也在啊

网友(点评):
高中就学的七七八八了

网友(点评):
高中?哪里的高中学过公差和热处理?

网友(点评):
中专里面有学的啊

网友:
前面的没啥问题,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就可以跑啦

网友(点评):
上周面试一个公司,问我一个月无偿加班20到40小时怎么样,像这种一般就是40小时了

网友(点评):
你应该反问公司,每个月无偿多发3000可以不

网友:
看到最后一个就知道只有回答好了这个才能成功面试!前面都是铺垫,都不知道也没事!

网友:
年轻胡这么测试、有经验的胡就聊项目

网友:
等标准答案

网友:
只要最后一项能免费加班,热爱加班,前面的都不重要

网友A:
16  我觉得正常,我可以住在公司的,无所谓,加班不给钱也可以,我愿意给公司当牛做马
面试官:好前面15个答不上来无所谓,你的态度是对的,这样明天来上班吧

网友:
最后一条才是关键呐 我表示有加班费才加班,加班换调休那种老板的滚蛋

网友(点评):
那要是无偿加班呢

网友:
最后一条就应该答:那必须倒贴加班,祝愿贵司员工人均劳模,

网友:
加班让我兴奋,加班使我快乐,加班让我成就人生梦想,我一般都这么回答。

网友(点评):
不加班浑身难受是吧

网友:
最后一题我以前遇到过,我这样回答的:如果我经常加班我会反思我的能力是否足够,如果整个部门经常加班要反思负责人的能力是否足够。最后居然被录用了,从那以后慢慢转型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不错啊?

网友(点评):
进去后发现部门头都下班到点准时走人的,我也是准点下班。公司干了好几年,唯二的加班是有年五一和端午,公司付全薪的3倍

网友(点评):
私人企业不一样,有的时候,事情很多,经常是一个人当3个人来用,你说你能力再好,配置给你的人员也够,反思也就那样。

楼主:
非标准答案如有问题请大家指正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Q235;45;40cr;6061;65mn;H62;304不锈钢等

2.Q235,Q代表什么235是

Q代表“屈服点”235是屈服点数值(N/mm2)

3.40cr常用的热处理工艺

调质;碳氮共渗;高频表面淬火处理

4.调质处理的目的是

调质即淬火加高温回火的综合工种,淬火能使40Cr表面得到高硬度和耐磨性,高温回火能使40Cr的韧性降低,从而使零件具有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5.轴孔配合有哪几种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

6.G7/h6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基轴制

7.典型的机械传动有哪些种类

螺旋传动;摩擦传动;带、链传动;齿轮传动

8.滚珠丝杠传动的优缺点

优点: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转矩转化为推力,可实现大推力;定位时稳定,耗能低;开且很适合垂直轴使用,安全稳定
缺点:背隙不可避免,反向瞬间和停止时,表现为过冲量较大;由于导程限制,不适合实现超高速;安装精度要求高;配套的部件多,如丝杆文撑轴承,联轴器等

9.同步带传动的优缺点

优点:传动准确;无需润滑;低噪音和振动;高效能;维护方便;适用范围广
缺点: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高;成本较高

10.气压缸调速阀常用进气节流阀还是排气节流阀

排气节流阀

11.伺服电机选型时主要关注些什么

功率和转矩;机械尺寸;控制精度;负载特性;成本和可靠性。

12.一工字梁两端支撑中间施加一个向下的载荷问上、下翼板分别受到的应力主要是拉应力还是压应力

上翼板受到的应力主要是压应力;下翼板受到的应力主要是拉应力

13.直线度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使用测量工具如水平仪、准直仪、激光干涉仪等直接测量直线度。

14.如何使用百分表测量工件直线度

首先,将待测工件放置在一个稳定的平面上,确保工件与平面保持垂直。
然后,将百分表的测量头轻轻地接触工件的表面,并沿着工件的长度方向进行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观察百分表的读数。

15.阐述机械设计的一般过程有哪些

需求分析和念设讨阶段--方案设计阶段--详细设计阶段--优化和改进阶段--技术设计阶段--制造及试验阶段

网友(点评):
我怎么记得高温回火能提高韧性呢?

网友:
凡是问具体技术问题的面试一般都不咋的

网友(点评):
那不一定,起码能淘汰一群混子

网友(点评):
有一次面试叫我用solidworks画个图,我直接就走了

网友:
前面全答对了,最后一个,告诉他给钱也不加班,结果可想而知。还有这些问题,大模型都能答上来,所以问他是否允许查询大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标准答案如有问题请大家指正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第16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标准答案如有问题请大家指正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40Cr在高温回火时的金相变化:在高温回火初期,马氏体开始逐渐分解。这个过程中,马氏体中的碳原子开始从过饱和的α-Fe中析出,并与铁原子结合形成碳化物。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马氏体逐渐转变为回火索氏体。回火索氏体是由铁素体和细粒状渗碳体组成的复相组织,其形态呈细针状,分布均匀。在高温回火过程中,回火索氏体的形态会逐渐细化,晶粒尺寸减小,这有助于提高材料的韧性和疲劳强度

  40Cr在高温回火时的性能变化: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40Cr钢的硬度会逐渐降低这是因为马氏体的分解和碳化物的析出与聚集导致了材料内部应力的释放和组织结构的软化。与硬度降低相对应的是韧性的提高高温回火通过改善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减少内部应力来提高其韧性,使材料在受到冲击或交变载荷时具有更好的抗断裂能力。了硬度和韧性外,高温回火还可能对40Cr钢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等力学性能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回火工艺参数和钢中的合金元素含量。

  综上所述,我认为你应该是把硬度记成韧性了,我一直记得淬火后的高温回火能降低硬度提高韧性来着

网友(点评):
淬火加硬度,回火加韧性

网友(点评):
干脆把铁碳相图画一遍。

网友:
我之前面试过偏工艺或者做产品设计(大型零件)的岗位就会问这种问题,一般做设备的别人会直接让你介绍你做过的项目或者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标准答案如有问题请大家指正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6题不是基孔制吗

网友:
大部分都能回答,日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  我觉得正常,我可以住在公司的,无所谓,加班不给钱也可以,我愿意给公司当牛做马
面试官:好前面15个 ...

真是这样的啊,加班没有加班费,每次都要晚走半个小时

网友:
穷图匕现

网友:
这是拐弯的向您学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题不是基孔制吗

h6,所以是基轴制

网友:
这个一般公司看你有工作经验都不会问吧,最后一个问题倒是几乎都问

网友:
前几天面试问我对加班怎么看,我说的是非必要不加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所以是基轴制

胡咧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所以是基轴制

网友:
1.列举几个常用的金属材料
铝合金、钢材

2.Q235,Q代表什么235是
Q英文字母,235是数字

3.40cr常用的热处理工艺
热轧

4.调质处理的目的是
调整材料质量

5.轴孔配合有哪几种
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过渡配合

6.G7/h6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好像是基轴制吧

7.典型的机械传动有哪些种类
齿轮传动链轮传动皮带传动丝杆传动

8.滚珠丝杠传动的优缺点
优点是阻力小,缺点是负载能力小,还贵。

9.同步带传动的优缺点
传动稳定不打滑,缺点就是不能起到打滑保护作用

10.气压缸调速阀常用进气节流阀还是排气节流阀
都可以,调速曲线不同

11.伺服电机选型时主要关注些什么
价格合适,越大越好。

12.一工字梁两端支撑中间施加一个向下的载荷问上、下翼板分别受到的应力主要是拉应力还是压应力
这个和初始预应力有关。

13.直线度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一般用个比较直的零件或卡尺靠一下。

14.如何使用百分表测量工件直线度
按在平台上摩擦

15.阐述机械设计的一般过程有哪些
老板下命令,画图工画图,老板审查,画图工修改,老板再审查,画图工再修改....

16.如何看待加班
加班让我快乐

网友(点评):
可以,成功入职,明天来报到,底薪3K+提成

网友:
重点是最后一个

网友:
Q235是一种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分的结构钢,如各种角钢,方通,Q代表屈服强度的最低值,235是屈服强度235MPA。

网友:
我不摸鱼加班加得多,你就容易被我拿捏,我摸鱼加班加得多了,你得多交点电费,
至于能不能不能加班,那就是,只要包吃住,宿舍单人有网,365天不离厂

网友:
1. Q235 45 铝  不锈钢
2. 屈服值235
3.淬火
4.去除杂质
5.间隙 过渡 过盈
6.基孔
7.同步带  皮带 链条 齿轮
8.优点:精度高 稳定 缺点:速度慢 贵
9.优点:传动效率高  结构简单 缺点:一般贵(我反正觉得没什么大毛病)
10.排气节流阀
11.功率 转速 扭矩
12.不知道
13.有工具可以测量 我不会用(装配会就行QAQ)
14.同13
15. 客户给要求 我照办就完事了
16.爱加不加 工资半天算(不同意就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