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看看,腰形销孔这样标注合理不

楼主(2024-09-27):
如图红色圈出来的标注合理不

网友:
这样标工人很容易看错,容易看成穿孔或搞反了。

网友(点评):
公差和形位尺寸呢

网友(点评):
搞错的工人是不正常的,背面两字不认识?

网友(点评):
说背面两字的朋友,这个容易错的是正反面的事情吗?这是标注背面腰型孔,容易看成背面盲孔吧

网友:
问题不少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指出一下

网友:
腰孔深度、半径多少、腰孔长度、腰孔宽度

网友:
连理论正确尺寸和基准都没有,就敢标注什么位置度公差吗。

网友:
最好不要用着这个标法,8X1还好,8X15这种有时就分不清是中心位置间距还是最大间距。
我没记错的话,实际同样的尺寸,Solidworks用异型孔向导和草图切除的腰孔,用这种标注方式拉出来的尺寸不一样,一个是中间间距,一个是最大间距。
最好还是宽度拉个尺寸,长度拉个尺寸。另外建议尽量不要用背面这种备注方式,另外投个视图更好。
因为你标背面对于加工和测量来说都是正面去操作,别人还得想着换个基准方向。万一漏标或看错了还可能加工反向。

网友(点评):
最好是加个视图,孔都标在正面。

网友:
1. 既没有基准也没有距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何来位置度呢?
2. 孔的位置度数值前要有Φ
3. 这位置度给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这位置度咋来的啊

网友:
多投影一个视图会死系列。

网友:
你都觉得容易出错,那大概率就会出错,所以最好补充一个局部剖面图

网友(点评):
最直观的表示比标注好

网友:
偷懒的搞法,尺寸又小,很容易出错,不过现在都附带3D图档了。你不说腰形孔我都差点看成8的圆孔。最好加个视图,上方加个局部剖也行。腰孔长度方向公差0.015是不是不合适?测都不好测。

网友:
多看书,位置度错了,销孔尽量是通孔,感觉就是自己怎么想,怎么标

网友:
位置度要指定三基准,而且定位尺寸要带框(理论正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