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伸如何完全转换成钣金展开呢

楼主:
按图1画了钣金轮廓然后拉伸,然后图2转换钣金选择固定面,只能展开成图3和固定面相邻的面,有办法把图1一起展开么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用插入折弯就行了

网友:
你转换个钣金个屁啊,直接使用钣金基体拉伸好不好,脱裤子放屁属于。

网友:
插入钣金转换,直接点钣金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