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在模锻(热锻)出现了折叠的情况,各位大佬有什么帮忙分析一下,怎么才能bi'...

楼主(2024-09-27):
(图片)

网友:
将此处的过渡圆弧再修大一点,就不会有这种折叠了.

网友:
我用ChatGPT4o帮你查询一下: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模锻件的表面有明显的折叠痕迹。这种折叠通常是在模锻工艺中材料流动不均匀、模具设计不合理或操作不当引起的。以下是可能的原因分析和改进建议:
【1】材料流动不均匀
- 原因:在模锻过程中,材料在模具腔中未能均匀地流动,导致部分区域过多堆积,形成折叠。
- 改进建议:优化坯料的加热温度与压力分布,使材料更均匀地填充模具腔;适当调整坯料形状,使其更适合模具的流动要求。
【2】模具设计不合理
- 原因:模具的设计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在过渡或拐角区域,导致材料在这些部位容易堆积或流动不畅。
- 改进建议:检查模具设计,尤其是流道和过渡区域,确保材料可以顺畅流动;增加或优化排气孔,避免材料在腔体内形成空气阻力。
【3】操作参数不当
- 原因:模锻过程中使用的压力、速度等操作参数可能不合理,导致材料流动过快或过慢,容易形成折叠。
- 改进建议:调整锻造参数,尤其是压力和速度的控制,使材料的流动更加平滑,减少过多的摩擦或堆积。
【4】坯料预处理不足
- 原因:坯料在模锻前的预处理(如预热、去氧化皮等)不到位,可能会导致材料表面不均匀,从而在锻造过程中形成折叠。
- 改进建议:确保坯料在锻造前经过充分预热,并去除表面氧化皮,以减少折叠的可能性。
【5】润滑不足或过度
- 原因:模具或材料表面的润滑可能不足,导致材料摩擦增加,流动不畅;或者润滑过度导致材料滑动不受控,也会造成折叠。
- 改进建议:检查润滑工艺,确保润滑剂均匀适量地应用在关键部位,既不影响材料流动,又不会造成过度滑动。

我没搞过模锻,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