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nsys workbench能否做出焊缝特征?

楼主(2024-09-27):
请问ansys workbench能否对筋板做出焊缝特征?因为是两个圆钢管,我在SolidWorks里面画的筋板,与圆钢管并未完全接触上,有个小圆弧的缝隙
workbench里能否做出焊缝特征?谢谢!

网友A:
你想分析什么,分析焊缝强度的话,不必对焊缝进行建模。solidworks simulation中建立焊缝接头,可以对焊缝进行强度分析,ansys workbench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ANSYS Workbench中,可以使用“接触”(Contact)或“网格接触”(Mesh Connection)来模拟焊缝。对于焊接连接,通常使用绑定接触(Bonded Contact)来表示焊缝区域,因为这种接触类型不允许面或线间有相对滑动或分离,可以将此区域看做被连接在一起。
定义接触区域:根据焊缝的实际位置和大小,在模型中定义接触区域。这通常涉及到选择焊缝两侧的表面或边缘作为接触面。
设置接触参数:在接触设置中,选择绑定接触类型,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接触刚度、接触阻尼等参数(如果适用)。对于焊缝模拟,这些参数可能需要根据材料属性和焊接工艺进行调整。
生成网格:在定义了接触区域后,需要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确保焊缝区域的网格足够精细,以准确模拟焊接连接的行为。
应用边界条件和载荷:根据分析需求,在模型上施加适当的边界条件和载荷。对于焊接连接的分析,可能需要考虑热效应、残余应力等因素。
运行仿真并分析结果:完成上述设置后,运行仿真计算。计算完成后,可以查看位移、应力等结果,评估焊接连接的性能和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分析什么,分析焊缝强度的话,不必对焊缝进行建模。solidworks simulation中建立焊缝接头,可以对焊缝 ...

分析钢架受压时强度

网友(点评):
你分析钢管强度就没必要研究焊缝的事,因为焊接件在分析仿真软件里都视为一体的,这里假设了焊材与母材是一种材质的,所以焊缝就是零件一部分,视为一体的意思就是把焊件不分子焊件和焊缝,相当于整体加工出来的。

网友:
分析受力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析钢架受压时强度

那个圆弧如果不填充的话,在分析后那个区域会产生应力奇异

网友(点评):
你知道会这样 那你点那个面然后拉伸 成型到下一个面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分析什么,分析焊缝强度的话,不必对焊缝进行建模。solidworks simulation中建立焊缝接头,可以对焊缝 ...

另外说一点,这个钢架也要支撑重物的

网友B:
不行,你这必须要做焊缝建模,焊缝本身就是有各种参数的,比如焊接高度,宽度等
第二,就是你这个模型有锐角,会有应力奇异,结果都是不准的
再就是我印象中,workbench是有焊缝建模功能的,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钢架受压时强度

这个没必要做焊缝,只要力给对了,约束条件给对了就可以了,但你这个应力奇异了,把模型修一修

网友:
分析钢架要用实体单元吗?除非关心局部应力。一般模型都要简化,否则计算量太大导致分析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你这必须要做焊缝建模,焊缝本身就是有各种参数的,比如焊接高度,宽度等
第二,就是你这个模型有锐 ...

没找到
或者通过分析接触的一些设置,把焊缝进行处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圆弧如果不填充的话,在分析后那个区域会产生应力奇异

我已经在SolidWorks把它补充上了,ansys分析应力最大点是在钢管表面与加强筋接触这一尖点,好像应力奇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