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弥补气缸力不够?

楼主(2024-09-28):
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如图为整体结构,串棒上有环形物料,靠物料自身重力下落。当右边的物料用完时,回转气缸带动托班1旋转,使左边的串棒到达上料位。现在问题是这个回转气缸在0.4mpa时只能提供2NM的扭矩,串棒距回转中心0.105m,串棒自身重力已经有1.5kg了,这个扭矩不够哇。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小公司,成本优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提高供气压力:
如果系统允许,可以尝试增加供气压力。但是请注意,气缸和相关部件必须能够承受更高的压力。通常,标准气缸的最大工作压力在0.6-1.0MPa之间。确保所有连接件和密封件不会因压力增大而损坏。
选择更大尺寸的气缸:
更换为具有更大活塞面积的气缸。活塞面积越大,在相同的压力下产生的力也就越大,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扭矩。
使用齿轮减速器:
在气缸与负载之间安装一个齿轮减速器。通过减速比来放大扭矩,虽然这会降低输出速度,但是可以显著增加扭矩。
优化机构设计:
检查是否有优化空间,例如改变力臂长度或者调整负载分布,使得所需的扭矩减小。
采用其他动力源:
如果气动方案无法满足要求,可以考虑使用电动或液压驱动装置。这些动力源通常能够提供更大的扭矩。
多气缸组合使用: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多个气缸并联工作,共同作用于同一负载,这样也可以提高总的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供气压力:
如果系统允许,可以尝试增加供气压力。但是请注意,气缸和相关部件必须能够承受更高的压力 ...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才复核了以下所需扭矩,按照负载30N来计算,转动扭矩为T1=Fμ*r=30N*0.002(百度的角接触轴承转动摩擦系数0.0012-0.0020)*0.105m=0.0063NM,启动扭矩T2=J*a=3KG*0.105m^2/2*(2*3.14*1r/s)/0.25(加速时间)=0.4154NM 最大所需扭矩=T1+T2=0.4217NM,所以我这个缸径的气缸是符合使用工况的对吗?我刚毕业是第一次在工作中进行这种专业的计算,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还有我会员看不了的图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B:
既然结构做成这样了  觉得扭矩危险还不如直接下面装连杆+气缸推 这样气缸的推力大小选择范围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结构做成这样了  觉得扭矩危险还不如直接下面装连杆+气缸推 这样气缸的推力大小选择范围就大了

现在改连杆改动太大了,我想着怎么增大气压,该气缸在0.6mpa时可以提供大约4NM扭矩,但是设备的总气压只有0.4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供气压力:
如果系统允许,可以尝试增加供气压力。但是请注意,气缸和相关部件必须能够承受更高的压力 ...

设备的总体气源压力是0.4map,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单个气缸的压力增大?我查询表格看到了该气缸在0.6map时可以提供约4nm扭矩

网友C:
空间和噪音允许的话,加个增压阀把压力加到0.6MPa以上最简单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的总体气源压力是0.4map,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单个气缸的压力增大?我查询表格看到了该气缸在0.6map时 ...

为什么设备总体气源是0.4,常规厂里气源是0.7,如果是其他地方需要低气压,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个调压阀降低就好了,要是厂里的气压就只能0.4,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设备总体气源是0.4,常规厂里气源是0.7,如果是其他地方需要低气压,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个调压阀降低 ...

不清楚,我们这出去的使用气压都是0.4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和噪音允许的话,加个增压阀把压力加到0.6MPa以上最简单了吧

请问增压阀怎么安装,装在电磁阀和气缸调速阀之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增压阀怎么安装,装在电磁阀和气缸调速阀之间可以吗?

如果需要对气缸的速度进行调节,并且气缸还需要高压气体,那么增压阀可以安装在电磁阀之后,气缸调速阀之前。这种布局可以确保调速阀调节的是已经经过增压处理的气体,从而实现对气缸速度和力量的同时控制。

如果整个系统或多个执行元件都需要增压后的高压气体,那么增压阀可以安装在供气管路的前端,即位于空气压缩机之后,过滤器、干燥器等之前,这样可以确保所有下游设备都能获得增压后的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对气缸的速度进行调节,并且气缸还需要高压气体,那么增压阀可以安装在电磁阀之后,气缸调速阀之 ...

好的,谢谢!设备安装好以后我会告知您结果!

网友:
改结构,用齿条推

网友:
    旋转换步进   把供料仓加多 旋转气缸 200左右  步进电机套装也200左右

网友E:
SMC有这个或者找国产类似的用  更简单更灵活。

网友(点评):
这个成本高很多,还不如淘宝买个大的转台

网友:
原结构 用气缸也行  旋转 180 的 驱动 换成气缸驱动齿轮 齿条完成旋转  齿轮做大 做成省力杆  气缸 可以用便宜的单缸

网友F:
重力又不是在旋转方向,2NM可以带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C有这个或者找国产类似的用  更简单更灵活。

已经找到了,等设备组装完就可以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力又不是在旋转方向,2NM可以带动了

负载30牛,距转动中心0.105m,驱动扭矩不就是要3.15NM才可以驱动吗

网友(点评):
那是你棒料倒下才这样算,你是立起的,理论你旋转顺滑10分之一就够

网友(点评):
你的重力不在旋转切线方向,只是增加转动摩擦力,速度不快,就没问题

网友:
明显气缸选小了

网友:
看图片比例感觉不协调,气缸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30牛,距转动中心0.105m,驱动扭矩不就是要3.15NM才可以驱动吗

,是按照mr*轴承摩擦系数吗这样算所需驱动扭矩吗?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负载没搞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力又不是在旋转方向,2NM可以带动了

你是这个楼里,唯一一个搞清楚到底负载是多少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这个楼里,唯一一个搞清楚到底负载是多少的人

我刚才搞明白了,但是现在要结局的是旋转速度慢,气缸缓冲吸收不了这么大能量的问题。是不是只能换步进+减速机了

网友(点评):
在棒料固定板旋转到位的地方一边装一个缓冲器

网友(点评):
估计不行,缓冲器会增加旋转负载了

网友:
盘外延找个点辅助推一把,让旋转启动起来,解决启动难是不是就没事了

网友:
增加终点的弹簧,到终点时气缸的力全转换成弹簧的力,反向再动时就会叠加,启动难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连杆改动太大了,我想着怎么增大气压,该气缸在0.6mpa时可以提供大约4NM扭矩,但是设备的总气压只 ...

加个增压器吧。就不用改结构了。有那种自增压的,都不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搞明白了,但是现在要结局的是旋转速度慢,气缸缓冲吸收不了这么大能量的问题。是不是只能 ...

楼上正解,只是一个旋转动作,搞那么复杂干啥,气缸本身的气缓冲完全可以忽略,在气缸的形成末端加自带螺帽缓冲器,既可以缓冲又可以定位。

网友:
把气缸换大一点,不是有空间吗?

网友:
加个气罐用调压阀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是要用一个旋转气缸带动上面一大堆东西旋转? 估计有十几kg吧
我建议你先去了解下旋转气缸吧
旋转气缸负载根本不可能带的动这么重的东西旋转的  不要为难气压了 好吧
换成伺服电机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气缸改成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旋转气缸有点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