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声音大

楼主(2024-09-28):
大侠们,请教一下,现在用螺旋伞齿,两个25齿的在一个50齿上面做旋转运动,声音一直很大,现在用油石打磨了一下齿,声音小了一点;剩下的声音一直解决不掉了。有没懂得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齿轮加工精度不足:
齿轮的制造误差,如齿形误差、齿距误差、基节偏差等,都会导致啮合不良,从而产生噪音。
螺旋角的不准确也会引起额外的振动和噪音。
安装误差:
齿轮轴线的位置偏差,比如偏心、倾斜,会导致齿轮不能正确啮合。
安装时没有保证正确的中心距,或者两齿轮轴线之间的夹角不准确,也会造成齿轮啮合不良。
润滑不当:
润滑油的选择不合适,或者润滑油量不足,会导致齿轮干摩擦或半干摩擦,增加噪音。
润滑油的污染也可能导致齿轮表面磨损加剧,从而产生噪音。
齿轮材料及热处理问题:
齿轮材料硬度不够,或者热处理不当,使得齿轮在负载下变形,影响正常啮合。
材料内部缺陷如气孔、夹杂等也可能导致齿轮强度下降,引发异常声音。
轴承问题:
轴承损坏或预紧力设置不当,会引起轴的跳动,进而影响齿轮的平稳运行。
轴承润滑不良同样会导致额外的噪音。
齿轮配对问题:
如果使用的是一对新的25齿齿轮与一个旧的50齿齿轮,由于磨损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啮合间隙过大或过小,引起噪音。
系统共振:
当齿轮的工作频率接近系统的固有频率时,可能会引发共振现象,从而产生异常大的噪音。
外部因素:
外部的冲击载荷或振动,例如电机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冲击,可能会通过传动链传递给齿轮副,导致瞬间的噪音增大。
环境温度变化可能导致齿轮和轴的热膨胀不一致,影响齿轮的正常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齿轮加工精度不足:

1.考虑过润滑油,已经换了几种,没有明显效果;

2.安装方面是水平安装,小齿在大齿上面,开始怀疑是咬合太紧了,做了几种厚度的垫块试过,有一些效果;
3.拿了其他几个新齿轮配套,声音还是一样;
现在是真的找不到啥办法了,会是这一批齿轮加工的问题么?

网友B:
加些黄油进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些黄油进去试下

试过了,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点评):
就是楼下说的齿隙大了些,以前我们减速箱看师傅就用这招

网友:
齿隙过大

网友:
齿轮的缺点就是有噪音。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齿轮精度几级?是否有磨齿?

网友C:
你用油石磨了一下。。。?你找的谁干的齿轮?没去看看他们怎么干的吗?研磨,对研等,你们要求了没有?我感觉可能这一串环节都缺乏高速齿轮的经验。找个大供应商处理一下吧,别自己用油石磨螺旋齿轮了

网友:
加工尺寸有误差,有公法线千分尺可以多角度测量一下
没有这种千分尺,查下手册,找合适量棒,测量下跨齿距
加工有误差就是椭圆了,运转时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油石磨了一下。。。?你找的谁干的齿轮?没去看看他们怎么干的吗?研磨,对研等,你们要求了没有? ...

是的,我们本身是第一次做高速齿轮,没啥经验,现在用的齿是不常规的,用量也少,找了好多家供应商都不愿意做。之前声音大,我在其他的帖子里看到有人说用油石打磨一下,所以我也试了试,确实有一点效果

网友(点评):
你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能理解。但是要保证互换性也好,要保证质量和产量也好,这样是不能持续的。必须找专业工厂去做,既拼设计,也拼加工能力。否则上不去。如果真想,想办法给人家送点礼投其所好吧,让人帮着干

网友:
磨一下齿,提高精度。

网友:
低噪音的齿轮都需要修缘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的,就感觉靠谱

网友:
还有你这个齿数,要是减速比可以稍微改,齿数最好互为质数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当初设计就该考虑去买现成的减速机,齿轮链轮之类的没量真麻烦

网友:
1、在保证安装没问题的情况下,磨齿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向。
2、数量小的情况下磨齿很麻烦,都被嫌弃。
3、磨齿精度与成本有直接有关系,能不磨尽量不磨,如8级的精度还是白菜价(可以按斤计价),7级可能鲍钱价(按个计价),6级就更高了(按克计价

网友:
没错,齿轮噪音是不太好弄,不知道负载大不大,试试其他材质的。

网友:
以前的汽车有磨合期,现在工艺成熟直接上手,同样的道理,配合好的肯定声音很小的,异响大肯定是配合问题!

网友D:
负载大不大?不大的话,你可以尝试,把小齿轮换成POM或者尼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大不大?不大的话,你可以尝试,把小齿轮换成POM或者尼龙材质。

考虑过尼龙的,但是我们转速比较高,然后有些客户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太容易磨损了,要长期使用齿轮就只能改大,大了我空间不够

网友(2024-11-14):
你这结构有点像汽车差速器结构,要不你去4s店问一下?

网友:
改不了齿轮就加隔音棉吧,客户用坏了,做新的再想办法改齿轮

网友:
原因就是量太少,加工精度上不去。其实减速电机里面都有齿轮,只不过量大,做高精度成本也不高而已。市场上随便一个减速电机都没什么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