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工作性质

楼主(2024-09-28):
根据客户图纸改图,画生产各工序图纸,这是什么工艺技术员的工作吗?我是个刚进入机械行业的小白,求各位大佬指点,最好图文并茂的讲解,谢谢

网友:
小白就不要做了,没有价值,因为你也不懂加工工艺

网友:
挺好的岗位呢,多向周边的同事请教。

网友:
你什么都 不会,只打杂,还绘图,你连机械制图第一页都 不会,你都 没有见过怎么加工,这是在车间干 过10年以上老员工要做的事,工资在2W左右的,你5000一月折腾 什么

网友:
如果是小白,这个工作岗位大多是跑跑腿,根据要求画画简单的CAD图,更像是机械加工助理类工作

网友:
慢慢学 看不懂的符号就去查  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  机械一但你打开了这个大门 会发现里面的世界太大了,会不知所措  其实一般来说 做机械其实并不需要你各个领域都特别懂,慢慢积累一个领域的知识  可以说都能干的会

网友:
得会加工

网友:
小白这个岗位够用了,总比丢车间实习好吧

网友:
我记得大学就有学过生产工序卡,有一说一,能把生产工序卡做出来的企业也算是有个正常管理的,而且大概率是在生产标准产品的厂。

网友:
从 无 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