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图纸

楼主(2024-09-29):
SOLIDWORKS工程图转DWG格式后,文字上下间隔太小,上下的中文字体出现重合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为DWG格式后,如果遇到文字上下间隔太小导致中文字体重合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解决:

统一字体设置:确保在SOLIDWORKS和AutoCAD中使用相同的字体。推荐安装并使用长仿宋体,同时确保为所有用户安装此字体。

调整导出选项:在SOLIDWORKS中导出DWG文件时,选择True Type字体作为导出选项,这可以减少乱码和字体偏移的问题。

检查图层设置:确认SOLIDWORKS中的图层设置与AutoCAD中的图层设置相匹配,以避免转换过程中的图层问题。

手动调整文本位置: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手动调整文本框的位置或大小,以确保文本不会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为DWG格式后,如果遇到文字上下间隔太小导致中文字体重合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

两个图纸的图层如何设置为一致的图层

网友:
用燕秀等CAD插件处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保存成PDF文件,保存CAD会有各种格式问题

网友:
自己做一个映射文件

网友:
也就保存个下料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