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角加速度计算

楼主(2024-09-29):
旋转气缸计算角加速度时为啥是2θ/t²,而不是θ/t²

网友:
角加速度两次积分

网友(点评):
那假设1秒旋转180度,我算是π/1平方,按照他的算法就是2π/1平方

网友(点评):
是啊,加速度为2pi

网友A:
因为气缸一直是加速运动。只有加速度时间。
θ=1/2W*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气缸一直是加速运动。只有加速度时间。
θ=1/2W*t2.

你这样说我理解了

网友:
因为公式是假设转缸带动负载这一过程是匀加速运动,即角加速度是个定值,我们设为α。于是有转缸的运动微分方程如下:

另外公式中的I应该是转动惯量不是惯性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气缸一直是加速运动。只有加速度时间。
θ=1/2W*t2.

网友:
线性加速同样适用于角加速度:
(et^2)/2=θ
e=2θ/t^2

网友:
贴个gpt的解答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上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