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040蜗轮蜗杆减速机止口按61mm还是88mm?

楼主(2024-09-29):
rv040蜗轮蜗杆减速机止口按61mm还是88mm

网友A:
按60,不是有公差的吗,60h8。对应安装定位孔的直径为60H8或60H9

网友:
看连接端大小吧?

要么电机端要么输出端……

大小感觉就是加工难度和空间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60,不是有公差的吗,60h8。对应安装定位孔的直径为60H8或60H9

我是说减速机安装板开孔多大,是开61还是开88,正常应该是铣两个台阶,61+88,考虑省成本,直接用激光切割机开61还是88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减速机安装板开孔多大,是开61还是开88,正常应该是铣两个台阶,61+88,考虑省成本,直接用激光切 ...

一个就够了吧,多了可能还会不好装

网友:
激光割小点,再上床子光一刀到位。

网友:
你间隙开那么大 哪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减速机安装板开孔多大,是开61还是开88,正常应该是铣两个台阶,61+88,考虑省成本,直接用激光切 ...

图纸上不是有60H8?还来问开61还是开88?开88你能用?

网友:
这NMRV一直觉得背隙太大不适合伺服用。

网友:
88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用60d9

网友:
先不说用哪一个止口定位,你考虑下用止口定位后,固定的基准面是哪一个,就用那一个面上的螺纹固定的。这样就知道该选哪一个止口了。另外,还有一个技巧,配套减速机的还有一种可选用的固定用的旋转摆臂,你看那个孔是多大的,和减速机是匹配的尺寸。这和你的固定方式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