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材料/隔热材料

楼主(2024-09-29):
大家有没有耐高温的泡棉/海绵类材料推荐的?
要求:
1. 长期耐温120℃;
2. 阻燃
3. 柔软

网友:
硅胶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说的是泡棉/海绵类材料

网友(点评):
硅橡胶海绵板

网友:
1. 硅橡胶(Silicone Rubber)
长期耐温:硅橡胶能够长期耐受高达200℃甚至更高的温度。
阻燃性:硅橡胶本身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可以达到V0等级。
柔软性:硅橡胶非常柔软且具有弹性,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硬度等级。
2. 氟橡胶(Fluororubber/FKM)
长期耐温:氟橡胶能够耐受高温环境,最高可达200℃。
阻燃性:氟橡胶具有一定的阻燃性,但通常不如硅橡胶。
柔软性:氟橡胶也有一定的柔软性,但相比硅橡胶来说硬度较大。
3. 改性聚酰胺(Modified Polyamide)
长期耐温:通过改性,某些聚酰胺可以在较高温度下使用。
阻燃性:可通过添加阻燃剂来提高其阻燃性能。
柔软性:虽然聚酰胺本身较为坚硬,但通过改性或其他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一定的柔软性。

网友(点评):
你这是文不对题,泡棉/海绵类材料

楼主:
谢谢两位,除了硅胶,有没有泡棉类的材质,想要发泡材料,隔热性会好一些

网友:
石棉夹芯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除了硅胶,有没有泡棉类的材质,想要发泡材料,隔热性会好一些

那就泡沫硅橡胶,顺便提一嘴硅胶和硅橡胶不是一个东西,我感觉这个场合你用硅橡胶合理
泡沫硅橡胶是以缩合型的羟基封端的硅生胶为基料,以羟基含氢硅油作为发泡剂,以乙烯基铂络合物作为催化剂,在室温下发泡硫化而成的一种带孔的海绵状弹性体。用室温硫化硅橡胶配制的泡沫硅橡胶比其它泡沫弹性体使用温度范围广,并有高的热 稳定性,良好的绝缘、绝热和防潮性、优良的抗震性,尤其是在高频下的抗震性更好,它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轻质封装材料,可用于各种电子元件、仪器、仪表、飞行体仪器轮、绝热夹层的填充材料、盐雾气氛中的漂浮材料以及密封材料、矫形外科的填充、修补及膺服材料。 [1]
  详见:泡沫硅橡胶_百度百科 (baidu.com)

网友(点评):
还要柔软呢,没碰过海绵是吧。

网友(点评):
你还是了解一下这个材料再来说话,你去淘宝百度一下,这个材料差不多类似海绵了,卖家有视频的,不了解你就反驳,感觉你纯粹就是想杠一下

网友:
石棉或者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应该是能掺入高分子材料,改善刚度。

网友:
陶瓷纤维毯耐温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后面加 0的性能。。。

网友:
长期耐温120℃、阻燃且柔软的泡棉或海绵类材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阻燃PU泡棉:聚氨酯(PU)泡棉可以通过添加阻燃剂来提高其阻燃性能,同时保持良好的柔软性和弹性。一些高级别的阻燃PU泡棉可以承受高达120℃的温度。
EVA泡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泡棉因其良好的柔韧性、耐化学性和耐老化性而被广泛使用。通过添加阻燃剂,EVA泡棉可以达到较高的阻燃等级,并且能够承受120℃的高温。
EPDM泡棉:三元乙丙橡胶(EPDM)泡棉以其出色的耐候性、耐热性和耐化学品性著称。EPDM泡棉同样可以通过添加阻燃剂来提高其阻燃性能,适用于需要长期耐温120℃的应用场景。
XPE泡棉:交联聚乙烯(XPE)泡棉是一种闭孔结构的泡棉材料,具有良好的隔热、隔音、防水性能,同时也可通过添加阻燃剂来提高其阻燃性,适用于需要良好阻燃性和耐温性的场合。
铝箔泡棉:这种材料是由柔软性纯铝箔和玻璃纤维复合而成,包裹着阻燃泡棉。它不仅具有金属的优良屏蔽性能,而且其耐温性能可达130℃,适合需要额外电磁屏蔽的应用。

网友:
硅酸铝板

网友:
硅胶也可以发泡

网友:
发泡硅胶是一种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使硅橡胶产生微小气孔的材料。这些气孔可以显著降低材料的密度,并赋予其独特的性能特点,例如:

轻质:由于含有大量的气孔,发泡硅胶比实心硅胶要轻得多。
良好的隔热性能:气孔的存在使得发泡硅胶具有较好的热绝缘性能。
吸震和缓冲性能:发泡硅胶能够吸收冲击能量,提供良好的缓冲效果。
耐温性:硅胶本身具有良好的耐温性,发泡后仍然保持这一特性。
耐老化和耐候性:发泡硅胶在长时间使用和暴露于各种环境条件下仍能保持其性能。
柔软性和弹性:发泡硅胶通常比较柔软且具有良好的弹性。

网友:
材料太多了,你要求比较普遍,汽车厂焊接车间曾经配套过可染色(用来分区)、柔软的帘布,曾经推荐过玻璃纤维织物。现在石棉不让用了,有毒。前面说的矿物质提取物,锆什么纤维的都行,而且耐高温都在1000度以上,我觉得你的条件玻璃纤维就足够。
貌似还有什么氧化铝的东西,不知道是否可以做成软化的帘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