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装电脑配置清单推荐

楼主(2024-09-29):
上次发了个贴想配一台电脑,根据网友的建议,我大概选择了以下配置,请大家帮忙看下,哪些需要再调整下,谢谢!

主板是否需要改成Z790的,B760好像不支持超频。

网友:
B760主板广泛支持内存超频,特别是对于DDR5内存,很多主板提供了自动优化内存参数的功能,比如技嘉的“D5内存黑科技”,可以实现更高的内存频率,降低内存延迟,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对于CPU超频,B760主板的支持相对有限。理论上,B760主板可以支持带有“K”标识的Intel CPU(如12代或13代的酷睿K系列处理器)进行超频。但是,相比更高阶的Z系列主板,B760主板在CPU超频方面的调节范围和灵活性会受到一定限制。例如,一些B760主板可能不允许调整CPU的电压,或者在调整倍频方面有更多限制。

网友(点评):
感谢科普,大佬真是万事通啊!

网友:
硬盘,SSD1T小了,再配个机械硬盘吧

网友(点评):
1T应该差不多了,可以等后面不够用了再加机械硬盘。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寒酸点

网友(点评):
我显示器也用便宜的 哈哈哈

网友(点评):
显示器不太重要吧

网友:
我觉得sw 没必要a4000 sw旋转渲染的时候吃显卡,显卡场景不多
你公司用就算了

网友(点评):
个人用,那A2000 怎么样?

网友(点评):
和4060之类没什么区别。性能比4060弱。但是省电,边线显示的清楚一点。。个人没必要专业卡的

网友:
换个电源,这牌子炸过。

网友:
13 14代带K的现在很容易缩缸啊

网友:
不太建议,首先电源别太吝啬,炸了你就凉凉。其次13代cpu刚出工艺问题,建议没必要用这个,你要是想按工作站配置,还是再做一下功课吧。

网友:
可以给个预算范围,我放假了也想看电脑,到时候分享一波给你,交流交流。

网友:
固态不用金士顿,13700K其实还好,出问题多的是I9的CPU,因为都是特挑的,频率更高~

网友(点评):
那固态硬盘西数,希捷这些怎么样?

网友(点评):
固态如果想稳定保险就上三星,但我推荐国产,便宜大碗。西数希捷买机械盘还差不多。。

楼主:
|EnochGo发表于 09-29 15:07可以给个预算范围,我放假了也想看电脑,到时候分享一波给你,交流交流。
1W以内最好,最多1.2W。

楼主:
|刘EG发表于 09-29 14:2113 14代带K的现在很容易缩缸啊
那要是换成i7 12代怎么样?

网友:
快下班了摸摸鱼,提点个人看法。CPU 就如其他几位网友所说,13代的工艺存在缺陷。虽然i7的风险还比较小,但我建议是没必要冒这个险。要么换amd的(只做渲染不用在乎那点显卡优化),要么搞其他代际的。
主板品牌,我个人是绝不会买微星的东西。懒得对比就直接华硕。至于型号还是要看cpu和显卡,反正来去也就那几个代际,而且你工作站起码都是中高端版本,选定范围其实就那几个。
内存,金士顿也是第一个排除,我之前买过几个金百达的,说实话便宜又没啥毛病。当然建议还是板u选好之后,根据你的价格需求去选品牌型号。
硬盘方面,三星、国产致态都比金士顿强得多,建议再备个机械盘当备份盘(这个就选希捷西数了),安全系数高一些。
电源是最大的坑,你想想这么一个机箱近w块的东西,你配个便宜的电源,到时候直接给你爆掉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建议多去做功课,不要太讲究性价比了这个配件。

显示器方面,大伙一直对着电脑的,建议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在公司没办法,自己有条件尽量买高色域,有护眼的产品。这个也是要多做功课,或者可以考虑先买个性价比高的,后期再更换。
至于机箱散热这些东西,就个人喜好了,毕竟是要自己看的,而散热性能,定期清灰比盲目追高价要有用得多(毕竟我们又不是长期跑渲染仿真的,当然如果这方面工作量确实大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点评):
选好了分享下清单,谢谢!

网友:
你这个配置我觉得用AMD 的X5600+X570+32G DDR4 3200 +WX8200+1250巨龙电源,比威力不差多少,但是省钱很多

网友:
内存至少双32的

网友(点评):
32还不够啊,要64?

网友:
打主流游戏够了

网友:
显示器天天对着看,还是选好点,23寸 优派的4K挺好的

网友:
内存是越大越好的,以前单位那个机是32的,跑应力分析还是要虚拟内存。用过一个64的,就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1W以内最好,最多1.2W。

仅供参考

网友:
最好有大佬给出个配制,我也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