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种东西叫什么?

楼主(2024-09-29):
大哥们,就是图片中类似铁丝网的东西。

楼主:
就是类似圈簧,围起来一圈

网友:
金属网过滤器,你可以比对一下。

网友:
不知道为啥,让我想起了床垫子搜一下“钢丝弹簧网”试试。

网友A:
金属丝网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丝网减震器

感谢感谢

网友:
减震用的

网友:
减震器吧,里面减震弹簧,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