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法兰开孔打穿密封槽怎么补救

楼主(2024-09-29):
一块 45 厚法兰侧边打 m10 的孔打穿了平面上的密封槽还能补救吗?

网友:
你这个是流体介质上使用的法兰带压力使用的,要是把端面的密封槽都打穿了可能是通孔与端面的垂直度都有很大偏差就不建议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