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做大了十个丝,能不能只改一边半圆的情况下能锁紧呢

楼主(2024-09-29):
轴孔内径做大了十个丝,能不能只改一边半圆的情况下能锁紧呢

楼主:
一边半圆是焊接在板上的,另一半圆与它螺丝对接锁紧的,现在内孔做大了十个丝,只能改一边半圆的尺寸,如果我只改这边半圆内径,能锁紧吗

网友:
孔做大了,再改怎么改?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边半圆是焊接在板上的,另一半圆与它螺丝对接锁紧的,现在内孔做大了十个丝,只能改一边半圆的尺寸,如果 ...

补充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半圆是焊接在板上的,另一半圆与它螺丝对接锁紧的,现在内孔做大了十个丝,只能改一边半圆的尺寸,如果 ...

如果是抱夹的,R值做大的半圆和轴接触面就是一条直线(理论上),只能说抱夹效果只有原始设计的一半左右。

网友:
改一边可以锁紧,如图我们这种直线轴承开个小开口即可。

网友:
镀铬再加工,不过你这个结构对公差要求不高吧,接触面加工掉一点也能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