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轴能否直接插在板上带动板旋转?

楼主(2024-09-30):
正常是齿轮传动带动回转转动从尔带动板转动,能否直接将输出轴插到下面板上,直接带动板转动

网友A:
这个负载,你电机轴能不能扛的住啊?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点评):
就是常规90度行星减速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负载,你电机轴能不能扛的住啊?

负载三十公斤左右

网友:
可以,就是费钱

网友:
没有输入参数和工况,你想怎么连都行

网友:
齿轮就是一个杠杆,看你电机的扭矩和负载能否匹配。如果可以,是可以通过法兰盘直接连接的。我看你这个电机前面就是减速器吧?

网友:
匹配好 惯量/速度/扭矩, 尤其是惯量, 光靠减速机的话可能不一定够.

网友:
振动不大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
这个齿轮传动就相当于减速器,你不需要减速增矩的话就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