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比例修改问题

楼主(2024-09-30):
如图

网友:
模版有问题吧,没有引用起。

网友(点评):
它修改的是自定义比例,不是图纸比例

网友A:
那个对应右下角的图纸比例,你都自定义比例了,谁知道你要自定义几个,

网友(点评):
怎么搞成联动呢?

网友:
图纸比例 还是视图比例。你看引用的哪一个,工程图分为视图和图纸的

网友(点评):
它修改的是自定义比例

网友:
要在设置改图纸模板

网友(点评):
与模板没什么关系,模板也没有自定义比例

网友:
选择 使用图纸比例 就可以了

网友:
1、【图纸比例】图纸空白处,右键属性,可以改图纸比例,一般改这个。
2、【视图比例】如果某个视图改比例,点击视图,然后可以按你这个改;

网友:
在这里改就全改了

网友:
这二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怎么会跟着变化呐?你这个只是控制某一个视图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对应右下角的图纸比例,你都自定义比例了,谁知道你要自定义几个,

图纸只能显示整体图纸比例,和单个视图的自定义比例没关系,如果说,我放六个图,自定义三个视图的比例,怎么显示,总不能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