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海绵吸盘的原理呢?

楼主(2024-09-30):
  如图,像这种海绵吸盘,就算有几个孔没有吸到东西,但也不影响它正常工作,现在我有一个设备想要实现这样的效果,所以想借鉴一下这样的设计,但对这个原理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请问有没有知道的呢?还请指教。

网友A:
根源是上面的集成式真空发生器,每个孔位真空独立,不影响其他孔位真空度

网友:
请问这种海绵是什么材质?

网友:
每个孔增加真空逻辑阀。这样几个孔破真空损失的真空值也很小

网友:
海棉吸盘都是大力出迹,真空流量远大于吸盘漏气的流量。

网友:
这玩意寿命不行,特别是使用场景不好的情况下,3个月就坏了。

网友:
是有真空逻辑阀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看图片感觉是力大砖飞的样子。。。。刚搜了下带单向阀的海绵吸盘,是带了逻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源是上面的集成式真空发生器,每个孔位真空独立,不影响其他孔位真空度

了解,谢谢

网友:
伯努利原理,用气量很大,

网友:
被吸物体表面不平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