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界面出现两个模型树

楼主(2024-09-30):
各位老大:
             遇到个画图方面的问题,看论坛里各位朋友又遇到过吗; 点击零件了,模型树里不能快速找到,还要翻着找太麻烦了;
求指点,多谢多谢了

网友:
找到模型树内的单个文件要干什么?选中单个零件后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就好了呀

网友:
点装配体下面图标

网友:
点那个三角就行了。这个是为了方便选择的。  图形 区找零件,右键菜单里有的,

网友:
非常正常的情况。。。。。。

网友:
可以右键设计树零件,选择孤立,然后双击中键。
或者是右键零件,点击方大镜,就可以将视角对准该零件。

网友:
这是执行某些命令才会出现的 以方便选中一些非常小的零件,比如阵列 镜像 比较小的螺丝

网友:
可以搜索名称

网友:
1.主界面出现的模型树点前面的小三角可以收起来
2.一般来讲,在主界面选中模型时,模型树中会跳到相对应的零件变成选中状态,
如果模型树中没有反应,可能是图形太大了,电脑反应不过来,试一下大型装配体、重建或者关掉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