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螺纹密封问题

楼主(2024-09-30):
我司生产的很多管道类产品,都是G螺纹配合,使用螺纹密封胶/生料带,压力几个Bar到十几个Bar。
看标准G螺纹一般需要端面密封吧,管道一般Rp/R1 Rc/R2这种比较合适吧。有没有大佬解答下,什么情况下可以用G螺纹?

网友A:
有密封要求的不能用G螺纹,反之就可以用G螺纹。

网友(点评):
可以用ZG,也是就新标准的RC。

网友(点评):
可以用RCZG,也是就新标准的ZG

网友:
管件连接可以是,G内牙,和PT外牙配合; 或者是G内牙与G内牙配合都是可以的。
管螺纹气路、水路都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都是锥形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G螺纹是直的吧

网友(点评):
0,端面用去四氟乙烯垫片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密封要求的不能用G螺纹,反之就可以用G螺纹。

有密封要求的也可以用,不是靠螺纹密封,是靠端面加垫片密封

网友:
高压用RC24度锥蜜蜂,低压都是g牙,我公司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G螺纹可以用于高压,315bar没问题,端面用组合垫密封,注意端面与螺纹的垂直度必须要合格,一刀活下来就没问题

楼主:
所以结论是:低压情况下直接用G螺纹就行,高压得用端面密封?

网友(点评):
G牙本身就不密封,要靠端面密封。所以使用的压力可以比螺纹密封的压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