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不同配置生成的视图,能否实现同一零件序号一样

楼主(2024-10-02):
原本是想利用不同配置,实现装配体中,部分零件的单独视角展示。确实实现了,但是标注序号的时候,A配置的零件xx和B配置中的相同零件xx,所有相同零件,二者序号均不相同。零件比较多,手改序号不大现实。单独视图隐藏部分零件(也好麻烦一个个隐藏),把这些零件单独存为新装配体(但是文件管理也好乱),又不想生成子装配体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展示部分零件,作为一个单独视图标注教教弟弟呗
嗷嗷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tips :选择明细表->配置->勾选多个配置->将同一零件的所有配置显示为一个项目(工程图里必须只有一个明细表)

网友:
熟悉就好了

网友A:
你想显示单独零件,就用显示状态功能,把其它零件隐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显示单独零件,就用显示状态功能,把其它零件隐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不是显示单独零件,是子装配体内部零件的一部分,主要是剖切视图再局部好麻烦。
隐藏其余部分 感觉不如直接加个配置,然后框选压缩省事。

网友:
看不明白。solidworks  装配体和零件 都可以多配置。  可以考虑做个装配体配置出明细。
(10月2号还在上班,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