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护理床丝杆和摇把怎么连接

楼主:
护理床摇把掉下来了,圆筒摇把,靠近顶端位置有两个对称的孔,请问应该怎么样才能装上?

网友:
看说明书啊,没说明书的话,按如下操作。
检查摇把和床架:
确认摇把和床架上是否有损坏的部分,如变形、磨损等。
查看摇把上的两个孔是否与床架上的相应部件对齐。
清洁部件:
清洁摇把和床架上相关部位,去除灰尘和污垢,以确保良好的配合。
对准孔位:
将摇把的孔位与床架上的孔位对齐。如果床架上有突出的销钉,则将这些销钉插入摇把的孔中。
如果没有销钉,确保摇把的位置正确,以便后续安装固定件。
使用固定件:
如果有销钉,确认它们完全插入并锁紧。
如果是使用螺丝固定的,找到合适的螺丝和工具(如螺丝刀),将螺丝穿过摇把的孔拧入床架中的螺纹孔内,直到摇把牢固地固定在床架上。
测试操作:
安装完成后,轻轻摇动摇把,确保其可以顺畅地转动并且能有效地控制护理床的升降功能。
检查是否有松动或其他异常情况。

楼主:
|饶念振衣发表于 10-03 11:30
另一个完整的是这样,现在的摇把掉下来了,请问能焊接吗?还是重新买一套?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10-03 08:58 本帖最后由 学者11 于 2024-10-3 08:59 编辑

看说明书啊,没说明书的话,按如下操作。

检查摇把和床架:

确认摇把和床架上是否有损坏的部分,如变形、磨损等。

查看摇把上的两个孔是否与床架上的相应部件对齐。

清洁部件:

清洁摇把和床架上相关部位,去除灰尘和污垢,以确保良好的配合。

对准孔位:

将摇把的孔位与床架上的孔位对齐。如果床架上有突出的销钉,则将这些销钉插入摇把的孔中。

如果没有销钉,确保摇把的位置正确,以便后续安装固定件。

使用固定件:

如果有销钉,确认它们完全插入并锁紧。

如果是使用螺丝固定的,找到合适的螺丝和工具(如螺丝刀),将螺丝穿过摇把的孔拧入床架中的螺纹孔内,直到摇把牢固地固定在床架上。

测试操作:

安装完成后,轻轻摇动摇把,确保其可以顺畅地转动并且能有效地控制护理床的升降功能。

检查是否有松动或其他异常情况。

好的 感谢,我拆下来发现这个是一体的,橡胶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