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4-10-02):
我正在鼓捣一个叫液压阀套的设备,其作用为改变液体流道,基本的构造如下(草图,没有画的比较规矩),设备主要由内外油管组成,另外有两根液压管线分别连接到腔室A和腔室B。
        需要液体流通时,利用液压管线向腔室A打压,推动内油管相对外油管向右运动,液体即可通过内油管流向外油管外侧
不需要液体流通时,利用液压管线向腔室B打压,推动内油管相对外油管向左运动,液体不能通过内油管流向外油管外侧        密封件采用盘根设计,摩擦力非常大。
         液体流通状态如下图所示

液体不流通状态如下图所示

       目前有如下需求:原设计需要使用到两根液压管线进行控制,目前需要更改为单根管线控制(机构实现自锁不是必须项),目前没有任何头绪,恳请各位大佬提供一下思路
        目前存在的技术难点
                     设计瓶颈一:无法使用弹簧
                                        1:内外油管间间隙不允许直接采用弹簧(包括碟簧等)结构
                                        2:液压管道所能提供的压力有限,几乎无法使用弹簧,管线提供压力可能推不动弹簧

                                        3:盘根摩擦力非常大,机构回程无法使用弹簧,需要采用液压油推动。
                     设计瓶颈二:氮气弹簧结构空间不太够,成本较高,不到万不得已不考虑。
        目前我觉得唯一可行的结构是想办法设计一个结构改变液压油流向  (第一阶段液压油流向A腔体,同时B腔体液压油回流至A腔体或流到管道外   第二阶段液压油换向流到B腔体,同时A腔体液压油回流至B腔体或管道外。)
           目前总工让我考虑是否有结构(比如类似圆珠笔一样的结构,液压顶一次接通A腔体,泄压后再次打压可以接通B腔体)改变控制管线液体流动方向,比如说内层油管移动到位后,改变液压油流动路径到另一侧腔体。但是我还没有头绪。
        类似机构构造如下:(此设计采用弹簧,甲方目前不考虑此结构)

        在此提前感谢各位大佬,帮忙想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结构,麻烦了!

网友:
参考气缸快排阀

网友A:
你说的气缸快排阀(QEV)是这种功能吗,一种用于加速气动系统中气缸排气过程的装置。在气动系统中,气缸的运动速度受其内部气体排放速度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当气缸需要改变方向时,气缸内的压缩空气需要通过控制阀排出到大气中。如果排气路径较长或者控制阀的通径较小,会导致气体排放速度较慢,进而影响气缸的动作速度。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回前辈,可能我比较笨的原因,我没理解您说的意思,没想到怎么把气缸快排阀的结构移植到这上面来,您能否详细讲一讲,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气缸快排阀(QEV)是这种功能吗,一种用于加速气动系统中气缸排气过程的装置。在气动系统中,气缸的 ...

前辈,您看出怎么参考了吗?我好像没理解楼上前辈的意思

网友B:
如果是说不想控制两个阀门,可以外置一个两位五通阀吧。
如果说不想用两根长油管,就比较麻烦了,毕竟最次也需要排掉没有压力的油液。

网友C:
有类似结构,有一种滑阀。单一压力源可以实现自动换向。泄压则停止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说不想控制两个阀门,可以外置一个两位五通阀吧。
如果说不想用两根长油管,就比较麻烦了,毕竟最次 ...

只能这个样子啊,前辈,这是要下到井底好几千米的设备,甲方给出的结构不能随便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类似结构,有一种滑阀。单一压力源可以实现自动换向。泄压则停止换向。

老哥,您说的这个滑阀有啥资料或者结构图可以参考吗?给个名字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您说的这个滑阀有啥资料或者结构图可以参考吗?给个名字也行啊

之前公司的设备上就有,他们就叫滑阀。结构图我问问有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您说的这个滑阀有啥资料或者结构图可以参考吗?给个名字也行啊

问过了,就是一个两位三通阀,通过检测活塞的位置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