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托盘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24-10-03):
本厂需要做几个流水线托盘,尺寸900*750*20,跑的是电子产品,要求质量轻且耐用。以前是人造板做的,上面包了铁皮,用久了变形开裂。我想换成塑料的,不知道哪种塑料最好。

网友A:
电木,耐用,不变形,强度高,硬度高,

网友:
我们电子一般用博世的 配他自己的线体,除了转弯的地方,其他部位十几年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木,耐用,不变形,强度高,硬度高,

电木昂贵而且很重

网友(点评):
电子产品的托盘没有什么材料比电木更好的了。电木不变形,防静电等

网友:
可以用MC油性尼龙或者UPE

网友:
还能自制

网友B:
还是用不锈钢弹簧钢板做好,超薄那种,钣金冲压成形,再加热定形,经久耐用。
要不就铝合金冲压,然后表面硬质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不锈钢弹簧钢板做好,超薄那种,钣金冲压成形,再加热定形,经久耐用。
要不就铝合金冲压,然后表面 ...

创新思路,值得一试

网友C:
电木你都喊贵,那没什么好建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木你都喊贵,那没什么好建议的了

其实贵点没关系,但是电木笨重啊,工人们要质量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