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不锈钢刀具磨损过快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03):
304不锈钢圆圈车削内径时候,刀尖磨损过快,走量单边0.2mm,速度800,R0.4刀尖。

网友:
不锈钢车削:转速低,吃刀量不能小,走刀要快。皂化液要充足。买YG8排号刀片。

网友:
无解,这种多是刀具钢性不够,震动造成刀具过快碎裂 ,加强刀杆,买合金抗震刀杆,这个不叫磨损,应该是碎裂,你换一下合金抗震刀杆,加中心冷却,这样就不会过快磨损了,后面接个接头,把冷却液从中间喷出,压力大点,主要是排渣作用,
第一解决刚性,第二冷却,第三排渣,

网友:
W1到头和不锈钢切削液

网友:
机床刚性要好,刀具也不能随便,不锈钢是很难搞的。

网友:
试试用不同的涂层,涂层不一样,效果很明显

网友:
1,什么材质的刀片?
2,线速度是多少,进给是多少?
3,刀片失效形式是哪种?
作为机械从业者,先要具备基本的表达能力

网友(2024-12-11):
楼主您好,我们是做数控刀具的,可以给您推荐合适的刀片,电话微信同号:13712145729

网友:
初步怀疑是刀片选的不正确,目前加工不锈钢已经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交流,刀具选型,工艺设定,加工节拍等。联系电话13609627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