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链条在主动端链轮回程一侧脱齿不畅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0-05):
输送链条在主动端链轮回程一侧脱齿不畅是怎么回事?如视频所示,链节被带起后再落下,造成冲击现象。

补充内容 (2024-10-5 15:11):
此输送链条用于网带式烘干机的网带两侧,承载着网板向前输送。但是单侧的链条链节在主动链轮下侧存在脱齿不畅现象(链节被带起后再落下),在哪个链节或哪个齿发生没有规律性,通过调节张紧和增加润滑都无法消除。

网友A:
半截扣?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截扣?松吗

没有半截扣,不松,输送链条是德国进口的,与GB/T8350标准的200节距输送链相当。

网友:
链轮的节距,滚轴直径检查检查,两下不合能产生这个现象也是可能的,我们机加工床子边上都放上各种链条,加工时操作工都拿链条到链轮上包一下验证是否合格。

网友B:
拉太紧了,链轮没对正,轴线歪。

网友:
拍一下紧边和松边的链条状态

网友:
最好拆开两侧钣金盖 看看 链轮是否有 脱齿现象

网友C:
常见现象,驱动松边在水平切线方向加个导论就行

网友D:
这个东西两侧都有链轮吗?是不是两侧链轮不一致?或者加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两侧都有链轮吗?是不是两侧链轮不一致?或者加工不行?

该设备主被动中心距64m,两侧都有链轮,两侧链轮间距约3700mm,因为去年同一个位置同样的现象,今年刚换的主被动一共4个链轮(特意扩大了变位系数,削减了齿顶高),看来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现象,驱动松边在水平切线方向加个导论就行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导轮是圆柱面不带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太紧了,链轮没对正,轴线歪。

放松链条后拍打的幅度更大声音更响,链轮的对正和轴线没法测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见现象,驱动松边在水平切线方向加个导论就行

附议这个方案。

网友:
链板在轴位中间(轮距3700)的托轮少了,链板弯曲了,把链轮做薄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导轮是圆柱面不带齿的吗?

链条输送正反转存在松紧边导致的,带不带齿都可以

网友E:
估计是链板节之间摩擦力太大,靠重力来不及由变曲状态变直,产生了这个现象。
和上面某楼说的加个导轮,或都先多转转,然后再把链节打油看看

网友:
楼上说得对,你打点润滑油给链节,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链板节之间摩擦力太大,靠重力来不及由变曲状态变直,产生了这个现象。
和上面某楼说的加个导轮,或 ...

增加的压板,限制链节翘起,目前观察已没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