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轨滑不动

楼主(2024-10-05):
两组直线滑轨上下安装在垂直的壁上,每组滑轨左右两个滑块,左右两个伸出的悬臂梁安装在上下滑块上。原滑块滑轨坏了拆了同型号的,结果一承重滑块就滑不动,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
1. 选择小了 2. 没装好

网友A:
1.上下两根直线滑轨不平行,
2.直线滑轨选型小了,力不够,换更大的规格,
3.不清楚负载多少,滑块是否有预压力,这种结构应该要有预压力好一点,
4.滑轨加润滑脂润滑。

网友B:
你这滑块怎么是侧向受力的?

网友:
重力没平衡,滑轨用了就会坏,安装不好也会走不了

网友:
导轨用来多久之后坏的?负载是多少?两方面考虑,
1.安装时没装好,因为之前能用,现在换同型号,但是不能用,是没装好。
2.设计结构,选型没做好,导致单边受力,一根导轨损坏。

网友:
估计是滑块型号没选好,无法承受侧向力,滑块坏了

网友:
同型号不行,可能因为1、不同厂家,产品质量不好。2安装质量差。

网友:
大锺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上下两根直线滑轨不平行,
2.直线滑轨选型小了,力不够,换更大的规格,
3.不清楚负载多少,滑块是否有预 ...

我赞同

网友:
负载全部拆下来,光导轨滑块,打表检查两导轨平行度、高度差等参数
数据没问题,再查导轨选型手册,看自己的工况是否超载
检查是否有加工件发生严重变形

网友C:
同问,直线滑轨可以侧向受力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去翻一翻上银的样册

网友:
滑块小了,不平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滑块怎么是侧向受力的?

侧装机械手,很正常。
估计选型不合适,所以有损坏的滑块。
重新安装的时候,平行度装的不合适,或者滑块预紧不合适,所以会卡死。
另外,滑块损坏了的话,建议你查看一下滑轨,看看有没有过渡的磨损。

网友:
上下滑动没有其它控制设备?是自由落体?滑轨只是导向,不会向上提升的啊

网友:
比较好奇用的哪个牌子的滑块

网友E:
应该是滑轨选小了,负载太大了

网友F:
1、原来能用,本次维修只更换了滑块,问题可能发生的导轨上:导轨表面损坏;导轨变形,两条导轨平行度变化;
2、导轨是否清理干净,是否有杂质进入滑块?安装过程是否有滚子掉落?(这条是猜测滑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直线滑轨可以侧向受力吗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原来能用,本次维修只更换了滑块,问题可能发生的导轨上:导轨表面损坏;导轨变形,两条导轨平行度变化 ...

检查了,好像都不是,空载时很好,一上负载就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滑轨选小了,负载太大了

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下两根直线滑轨不平行,
2.直线滑轨选型小了,力不够,换更大的规格,
3.不清楚负载多少,滑块是否有预 ...

更换的是同型号的,润滑油加了,其他检查了,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装机械手,很正常。
估计选型不合适,所以有损坏的滑块。
重新安装的时候,平行度装的不合适,或者滑 ...

滑块预紧是怎么处理的,其他原因都找了,说预紧感觉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上下两根直线滑轨不平行,
2.直线滑轨选型小了,力不够,换更大的规格,
3.不清楚负载多少,滑块是否有预 ...

+1

网友:
直线导轨滑不动的原因有多种可能:导轨表面污垢:导轨表面有灰尘、油污等杂质,增加摩擦力。钢珠尺寸不对:滑块内部钢珠尺寸不合适,影响滑动流畅度。滑块螺栓松动:滑块螺栓紧固力度不够,导致滑块晃动或卡顿。导轨偏斜:导轨变形或 偏斜,使滑块受力不均匀。润滑剂不当:润滑剂不适合工作环境或涂布不均匀。载荷过重:滑块承载的负载超出设计范围。导轨或滑块损坏:导轨或滑块有磨损、损坏的情况。
……
如上分析的可能性更倾向于:载荷过重:滑块承载的负载超出设计范围。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导轨采购的时候和厂家要求,双滑块及双导轨需要配平处理,保证四个安装面平面齐平,导轨装配高度上还是有一定误差的,上下安装四个滑块两根导轨,不能只靠螺钉紧固,都要有靠山,不然出现轻微位移滑动,就变成单滑块受力了

网友:
没安装好,两轨不平行,会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