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个力控打磨机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24-10-05):
现在需要做一个打磨项目,需要力控的打磨机,领导的意思是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打磨机可以直接买现成的,但是力控这部分就比较麻烦,是想通过压力计来感应气囊内部的压力变化,调节进出气,保证打磨的力度。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现在中间气囊也不知道哪里能定制,找了些伸缩保护套的淘宝店,说做不了这种要求气密性的。现在想,如果中间部分换成三轴,或者2轴气缸行不行,感应气缸内压力变化来调节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直线电机呢?通过感受力矩的变化来调节

网友(点评):
用气压控制压力,优点很多,很稳定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用在这种场合不太合适,粉尘比较大,且存在发热

网友:
气体是可压缩的。

网友:
气缸+精密减压阀(可逆)

网友B:
1. 单纯靠气囊可能不行,气囊是任意方向可以自由活动的,看你需要哪个方向活动,浮动打磨不能完全放任自由度浮动,有可能出现你不想要的结果,最好有一定导向或者限位;
2. 通过调节气压可以通过电气比例阀(一般1000元左右或以上)实现,这是很多浮动打磨采用的气压调节方式;
3. 可以用气缸来作为行程浮动部件,如果精度要求高且要求灵敏,可以用低摩擦气缸;
4. 如果用机器人打磨,还需要考虑重力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单纯靠气囊可能不行,气囊是任意方向可以自由活动的,看你需要哪个方向活动,浮动打磨不能完全放任自由 ...

因为看很多浮动力控打磨的,都是气囊。但感觉我这量少,专门去定制一个气囊不划算,所以才想着用气缸能不能代替

网友(点评):
大概率不是气囊,只是伸缩防护套,里面是带导向的气缸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直线电机呢?通过感受力矩的变化来调节

也有考虑用电杠。

网友:
目前力控的打磨机还是挺贵的,主要是精度高(具体的忘了)。自己做需要评估一下精度,如果精度不要求太高,可以自己做一个。重点是导向的摩擦力,而不仅仅是气囊的压力调节。
气囊再找找。
有一种低摩擦气缸,可以试一下。普通气缸差太远了。
如果是单台设备,精度要求高,就别费事了,直接买现成的吧。

网友C:
气囊?搞错了吧,这应该时弹簧和弹簧杆的组合吧。外侧波纹管就是个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囊?搞错了吧,这应该时弹簧和弹簧杆的组合吧。外侧波纹管就是个护套。

确实,感觉单靠气囊不一定能支承住打磨机重量以及打磨时的力。考虑不周了。

网友:
其实还要考虑机器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