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滚丝后产生毛坯的原因?

楼主(2024-10-06):
近期在采用滚丝工艺加工螺纹时,发现特定的一两种型号产品在滚丝后,螺纹有明显毛刺(如图示);经过一段时间分析也未发现具体原因,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可能产生毛刺的原因。

网友(点评):
没干 过别乱扯蛋,技术问题,一定要你自己干 过,才回答,还要保证你回答的是正确的, 百度的东西,技术类的,多是错的,

网友A:
第一看牙轮是不是好的,
第二,牙轮没有对正
第三,你这个没有放正,因为看你的产品有台阶,
以上是三个主要原因
最后是涡轮涡杆磨损,
主要看牙轮有没有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看牙轮是不是好的,
第二,牙轮没有对正
第三,你这个没有放正,因为看你的产品有台阶,

感谢,分析!

网友:
下意识反应是不是滚丝前直径大了,把图片放大看发现不是,再看牙形。还是尹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2024-12-08):
只能是牙轮的问题,调吧。
不是没正、就是牙轮的牙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