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取件结构

楼主(2024-10-06):
这是个机器人带电磁铁抓取工件的结构,几个问题如下  1、需不需带缓冲

2、缓冲弹簧怎么确定
3、缓冲上的四个导向杆需要怎么去确定

网友A:
需要缓冲就按你画的结构,很合理了
增加行程开关,在弹簧被压缩但还没压缩完的状态,能触发开关,发信号给机器人告知已经吸到工件

网友B:
磁铁在靠近工件过程中应该会自动吸上工件! 设计的要点是磁力的大小,与缓冲无关。如若需要可以在磁铁下平面增加一块橡胶之类的缓冲层。

网友(点评):
如果靠近过程就开始吸,工件可能会移位导致位置不准,所以这种工况都是磁铁压住工件再吸,才可靠。所以必须要缓冲

网友:
请问你是吸多大的工件?

网友:
换个方式吧,这样对机器人受力不好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搞四个导向杆,现在发现两个就够了,四个差一点就会很卡的,和定位销一个道理,多了容易过定位,两个导向就可以纵享丝滑,可以考虑一下两根导向柱,不放心就搞粗一点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磁铁在靠近工件过程中应该会自动吸上工件! 设计的要点是磁力的大小,与缓冲无关。如若需要可以在磁铁下平 ...

这是磁铁到位、通电厚才产生磁性吧,靠近工件的时候是没有磁力的吧

网友:
有取料定位要求的话,还是有弹簧缓冲先压住工件再吸好些。
弹簧力应该没什么要求,保证回弹顺畅和不会压坏工件就好。
导向轴看图片没完全体现结构,感觉好像没留调节空间,容易卡的样子。四根如果间距近的话,是用两根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错。两根粗的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磁铁到位、通电厚才产生磁性吧,靠近工件的时候是没有磁力的吧

工件厚度应该是一致的吧?磁铁到位可以预设。没有缓冲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缓冲就按你画的结构,很合理了
增加行程开关,在弹簧被压缩但还没压缩完的状态,能触发开关,发信号给 ...

谢谢,麦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搞四个导向杆,现在发现两个就够了,四个差一点就会很卡的,和定位销一个道理,多了容易过定位, ...

产生您哪个问题的原因我感觉是,您的导向部分应该是有问题的,我做了导向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磁铁到位、通电厚才产生磁性吧,靠近工件的时候是没有磁力的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厚度应该是一致的吧?磁铁到位可以预设。没有缓冲的需要。

厚度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产生您哪个问题的原因我感觉是,您的导向部分应该是有问题的,我做了导向套

之前我用的是直线轴承和光轴配,四个会有点卡顿,现在两个也是稳如老狗,而且纵享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用的是直线轴承和光轴配,四个会有点卡顿,现在两个也是稳如老狗,而且纵享丝滑

是加工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嗯,预定位 的超越机构

网友:
弹簧不就可以做缓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