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这是什么异常

楼主(2024-10-06):
材料是锻打件,出现了断轴。

楼主:
主要是内部黑色部分,是当时锻打件质量异常吗?

网友:
如果肉眼就能看出来,那还要金相分析干什么。

网友:
要金相分析

网友A:
看着像焊接问题,焊接后没有释放应力,既然选用锻件应该是要承受较大冲击载荷的.焊接后的内应力不释放就容易这样。细看之下又不是焊缝,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设计问题R角给小了。目测120的轴400的法兰R角20

网友B:
外围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焊接问题,焊接后没有释放应力,既然选用锻件应该是要承受较大冲击载荷的.焊接后的内应力不释放就容 ...

外围是断轴后重力下垂,由于转动惯性,与断轴摩擦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是焊接的?

外围是断轴后重力下垂,由于转动惯性,与断轴摩擦导致

网友:
轴有裂纹,扭断了

网友:
长时间疲劳断裂
原材料不好,热处理不到位,未释放内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