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螺纹的拧紧力矩会小于松开力矩?

楼主(2024-10-07):
在什么情况下,螺纹的拧紧力矩会小于松开力矩?

网友:
防松螺丝基本都这样,遇上电焊了,就只能切

网友:
因为螺纹会发生形变

网友A:
不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理论上松开力矩就要大于拧紧力矩,要不然就说明没拧紧或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理论上松开力矩就要大于拧紧力矩,要不然就说明没拧紧或螺丝松了

一般退出力矩是拧紧力矩的60%-80%吧

网友B:
防反转的螺纹结构就是这样啊!只能进不能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退出力矩是拧紧力矩的60%-80%吧

对对对  表达错了
是理论上拧松力矩<拧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转的螺纹结构就是这样啊!只能进不能退。

我描述的有问题,其实是想问是不是在特定牙型时,比如顺时针正常,逆时针自锁,想问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描述的有问题,其实是想问是不是在特定牙型时,比如顺时针正常,逆时针自锁,想问这个

特定的牙型目前也做不到顺时针正常旋入,逆时针自锁!需要利用其它结构来达到这个目地,我有一个专利结构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24-12-08):
锁紧防盗螺母。只能进不能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紧防盗螺母。只能进不能退。

那不行,我这个传动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定的牙型目前也做不到顺时针正常旋入,逆时针自锁!需要利用其它结构来达到这个目地,我有一个专利结构 ...

这种防松螺母不就是起到这个功能吗,轻松拧紧,非常费力拧松,尤其是配合面做特殊粗糙处理的,有的都拧不动,拧下来配合面也拧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防松螺母不就是起到这个功能吗,轻松拧紧,非常费力拧松,尤其是配合面做特殊粗糙处理的,有的都拧不 ...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上述结构也是用于防震动松脱,正常锁紧也是需要用工具加一定扭力锁紧的。我的结构是徒手轻松扭紧,然后需要借用工具拆卸反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