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螺旋输送问题

楼主(2024-10-07):
如图,请教一下,不知道为啥改变电动机位置就可以使螺杆不受压力,感谢

网友A:
上图进料方向贴近电动机,电动机带动螺旋轴使物料向前走,所以是压力,
下图电动机贴近出料口,反向旋转带动螺旋轴使物料向后走,所以是拉力
这是我的理解啊,说的不对请担待。
再看看其他大神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进料方向贴近电动机,电动机带动螺旋轴使物料向前走,所以是压力,
下图电动机贴近出料口,反向旋转 ...

同意

网友:
软螺杆会明显些,硬螺杆的话没大差别。

网友:
这什么教材,完全没道理的事,你电机在前在后也没有改变进口和出口的位置。这年月出的教材简直是胡编,要么就是它少写了些内容导致的逻辑不通。

网友:
尽量出料端安装电动机, 因为进料端安装电动机的话, 进料口物料不断的往下落,有压力, 而把电机放在出料端,提供旋转使叶片形成回推力,没有什么压力了

网友(点评):
似乎有点道理,然而那个压力只对螺杆有作用。与电机有什么关系,电机与螺杆是直接连接吗。

网友(点评):
跟电机无关吧,限位的力是在轴承上或壳体上吧,没听说过电机还需要受压力或推力

网友:
出料时螺杆受拉即合理。

网友B:
看文字解释,压力/拉力应该是指螺杆受到的轴向力
我不是专业做螺旋输送机的,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受拉比受压更好?
结构相同的情况下,轴向力都是作用在轴承上,叶片磨损的位置也相同,受拉比受压更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文字解释,压力/拉力应该是指螺杆受到的轴向力
我不是专业做螺旋输送机的,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受拉比受 ...

细长轴,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你怎么分析,力的方向是不变的。你电机的安装位置换了,难道螺杆就不旋转了吗。

网友(点评):
长杆受压就会变的不稳定。受拉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说的太简单了,这玩意儿其实跟轴承和联轴器有关,电机位置不管在哪边,心轴都受与物料运动方向相反的轴向压力,有些螺旋输送机用直联减速机或刚性联轴器,就要考虑电机位置。细长杆受拉比受压稳定。

网友D:
这个是哪个样本上的???

网友:
推着走和拉着走的区别。尤其是输送带的场合,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哪个样本上的???

一本书上的,机械设计禁忌1000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长轴,分析一下。

感觉楼主说的对,从压杆稳定行的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