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出图,中途停止的问题

楼主(2024-10-07):
CAD只出了一半不到,时间过去快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动静?

网友:
重新开始吧

网友(点评):
我强制关闭SW软件,然后,它就把列表未转换的CAD完成了,然后PDF就自动删除

网友A:
下个凯元工具

网友(点评):
这些都知道的,然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个凯元工具

凯元用过几次都不敢用了,容易把SW,弄出问题

网友:
也许中间有什么装配体弹出了保存框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打开另一个装配导致

网友:
左上角刷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凯元用过几次都不敢用了,容易把SW,弄出问题

有啥问题呀,我目前用了好久都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