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下料精度多少?上下公差多少?

楼主(2024-10-08):
10mm,20mm厚板激光下料精度多少

网友:
激光下料不会出现等离子那种斜切口,但能切多厚板要看机器的功率

网友:
正负0.2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市场上一般常规机器能割十个厚的板,精度可调到10丝,效率低!
常规精度正负10丝效率高,带点锥度,板越厚锥度越大!
6个厚的板有七八丝的锥度!
能割20厚的机器不常见,难找!
板越厚一般精度越低,具体需看设备精度

网友(点评):
10丝?哪家敢说,我给也1MM ,都 不能保证,所有的激光都 这样,不要说机器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一般常规机器能割十个厚的板,精度可调到10丝,效率低!
常规精度正负10丝效率高,带点锥度,板越厚 ...

激光切割精度达不到10丝,一般误差30丝-50丝以内

网友A:
我们这各种板子一年几万件!精度正负十丝,上加工中心定位加工的!浙江温州

网友(点评):
如果你家有三坐标,可以打一下,10丝,按50丝,都 不可能过关, 因为激光切割 不能控制熔液

网友:
3mm以内的薄板,10丝精度是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各种板子一年几万件!精度正负十丝,上加工中心定位加工的!浙江温州

50丝是不可能的!下料每批调的不一样误差是有的最多30丝,不然我加工中心夹具就装不上了!

机器坏了是有50丝差超的,这种情况我们都是退回激光割厂的!

网友:
正负0.1应该问题不大,不过这个板不薄

网友:
和原材料状态关系很大。
1m距离内
一般10mm厚正负20丝小意思
5mm正负10丝小意思
2mm内正负5丝轻轻松松

比较大,设备好,操作熟练,重点关照的会高一个档次。

网友:
好像和镜片有关

网友:
那要是你只能干20mm之内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一般常规机器能割十个厚的板,精度可调到10丝,效率低!
常规精度正负10丝效率高,带点锥度,板越厚 ...

虚标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