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怎么能保证A和B拧到底是互相对齐的

楼主(2024-10-08):
(图片)

网友A:
正反牙
多简单 的事

网友B:
其中一件螺纹孔改为通孔加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牙
多简单 的事

感谢,除了正反牙,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件螺纹孔改为通孔加螺母

两边零件的结构不能改了,只能在螺纹上面下功夫。

网友:
全部改成固定环那种夹抱式的

网友:
杆子有一边螺纹加工长一点,一边加个螺母就可以了,拿对面的配

网友:
洗牙,保证起牙点相同,

网友:
双螺纹保证不了。预紧力不一样旋转圈数就不一样,比如0预紧力。和80N*M预紧就不是一个角度,配做的话有预紧力参数的可以给你搞,但是很麻烦。不如一端螺纹一端可调,或者两端都是定位加压紧

网友:
杆上可以搞内螺纹不?直接两端锁螺丝

网友:
完全靠螺丝扭紧控制平行是不行的,至少一边要可以控制旋转角度才行

网友:
以前有个项目为了保证吊耳角度一致保持美观,我们做了几种厚度不同的薄片,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垫在下面。。。

网友:
根据偏转角度加垫片

网友:
如果不控制螺纹起始点的位置,旋到底旋紧的状态保证两边对齐我觉得不太可能,除非通孔加螺母,或者改成两头用螺丝锁

网友:
什么都不改的话就是加薄垫片,但调起来也麻烦

网友:
一侧拧紧。
另一侧方向调好,加一个薄螺母,上紧螺母。